纹波

楼主(2016-12-14):
(无正文)

网友A:
1、 普通的数字I/O隔离:电源的纹波噪声容限比较大,100mV左右都没问题;
2、继电器输出、光耦输出的电源隔离:跟数字I/O类似,可容忍达100mV的纹波噪声;
3、工业通讯端口的供电:像RS-232、RS-485、CAN等总线型的电源隔离,本身是数字信号,想RS-485、CAN还是差分形式传输,对电源的纹波噪声不那么敏感,电源的纹波噪声一般控制在75mV左右即可;
4、后级带线性调整器电源电路:类似于致远电子生产的LM7805的线性调整器,内部带负反馈系统,对电源的纹波噪声有一定的衰减能力,故后级带线性调整器的电源电路,纹波噪声控制在75mV左右一般能满足要求。
5、低速、低精度的数据采集系统:对精度和速度要求不高,纹波噪声控制在50mV一般都能满足数据采集的需求;
6、给低压CPU供电的电源:像类似于1.2V、0.8V的CPU供电系统,对电源的纹波噪声比较敏感,纹波噪声大时容易影响CPU的正常工作,甚至烧坏CPU,一般要求控制在30mV以内;
7、高速、高精度数据采集系统:对精度和速度都有较高要求,对电源的纹波噪声及其敏感,除要求电源的纹波噪声小外,还需选用一些高精度、共模和电源抑制比大的运放来配合,电源的纹波噪声一般都需控制在10mV以内。

网友A:
这是搜到 的
不过我一般控制在20MV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搜到 的
不过我一般控制在20MV左右

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搜到 的
不过我一般控制在20MV左右

一般控制的20mv,是DCDC ??
  DCDC输出之后,再往下用LDO转,LDO输出的纹波是否会大于输入的纹波?

网友A:
用了LDO 只低不高

网友C:
兄弟,你从5V到3.3V给高精度的ADC或者DAC的单片机用使用什么LDO芯片,可以控制纹波非常小?ASM1117-3.3V比较大。给推荐一款,谢谢。估计有个300mA足够了吧

楼主:
DCDC中,升压和降压类型,纹波是一样的吗?  还是升压的纹波大一点

网友A:
这个不一定的
具体得看芯片 输出电压 电流 频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