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7565驱动的12864如何整屏移动大概方法?

楼主(2016-12-14):
大家好,请问 关于st7565驱动的12864来实现界面右侧带滑动条,根据电容触摸面板来让界面上下移动。 st7565是以页(1页为8行)为单位,整列整列(1个字节)的写入, 当界面上下移动的时候,那新的界面数据需要重新刷入,那新的数据该如何得到?怎么样才能让耗费的ram或者rom最小?

网友A(2023-02-18):
可以试试现在的lvgl这种GUI框架呢?

网友B:
反正是需要用到GUI的,肯定自己写是最浪费存储的

网友C:
我之前好像通过lvgl看到过你说的需求

网友D:
这种GUI好难自己写,要判断的逻辑好多

网友E:
局部刷新是不是能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