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无线网卡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6-12-14):
无线网卡是通过USB连接到板子上的,但是如何驱动网卡进行工作呢?如果是用linux产生驱动,那么产生的ko文件怎么烧到板子中去,还是有其他的方法驱动插在板子上的无线网卡
实在是不懂啊

网友A:
产生了.KO文件,动态加载就可以了,lnsmod,无线网卡好像还要安装工具包

网友B:
编译驱动生成ko文件,通过串口或者usb或者网口传到目标板上, 使用insmod安装驱动即可,C程序也可以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