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同步整流和异步整流的优劣

楼主(2016-12-14):
(无正文)

网友A:
同步整流管压降较小,故效率比二极管整流高。
但成本也高,同时电路复杂。

网友B:
同步整流就是MOS管代替肖特基整流,一般用在低压大电流的电源情况
现在有同步整流芯片,内部集成功率MOS管,内阻很低。

网友C:
我以前把MOS玩裂了,应该是和死区有关,但也有可能是和功率与频率有关,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