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求助大家-这样的微控制系统可以定制吗?

楼主(2016-12-14):
大家好!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准备制作一个基于微控制器的控制面板,主要去控制一个外骨骼关节的转矩和转速,具体来说,控制内容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对一个伺服电机的电流和转速进行控制;
1.1 电流的一个控制依据就是根据关节的转角(通过传感器获得),也就是说微控制器能够获得传感器信号并适当处理用于控制
2 对另外一个直流电器的电流进行控制。
3 被控外骨骼需要在不和电脑接线的情况下运作,也即是最好程序在电脑上编辑好,录制到微控制器中,然后打开微控制器,电脑通过微控制器上的wifi来控制程序的开始和停止。
预想的面板上至少包括以下硬件:
1 一个主控芯片
2 伺服电机驱动器
3 电流传感器
4 wifi
5.。。
现在的问题如下:
1 这种情况用什么类型的微控制器好,听说过ARM, dSpace等,大家怎么看
2 像这种微控制面板可以定制吗(在提出性能要求的情况下),定制的话一般哪里可以做。
   不可以定制的话有没有现成的可以吗?

网友A:
1.主控的话,用ARM足够了,DSP用不着。
2.面板可以定制,但是这个价格比较贵,有专门的厂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主控的话,用ARM足够了,DSP用不着。
2.面板可以定制,但是这个价格比较贵,有专门的厂家了。 ...

谢谢您!我是新手,还请指教!
‘主控’是什么意思?
如果自己不会设计的话是不是只有找厂家定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是新手,还请指教!
‘主控’是什么意思?
如果自己不会设计的话是不是只有找厂家定制了? ...

自己不会的话,可以考虑上21ic的外包版块外包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不会的话,可以考虑上21ic的外包版块外包出去。

谢谢您!外包板块叫什么名字?
一般定制一个微控制器面板要多少费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外包板块叫什么名字?
一般定制一个微控制器面板要多少费用?
...

http://project.21ic.com/
不知道价格,可以找个评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project.21ic.com/
不知道价格,可以找个评估么?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