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这个读写一直有问题

楼主(2016-12-14):
最近在调试LIS3DH,但是读写一直有问题,往0x20地址写入0x12,但是读出来确实0xff?

网友A:
贴程序看下吧,这么说看不出什么原因

楼主: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LED_R  P0_6
#define  LED_G  P0_4
#define  LED_B  P0_1
#define  MOT    P0_0
#define  CLK    P1_0
#define  SDI    P1_1
#define  SDO    P1_2
#define  SS     P1_3
#define  SINT   P1_4

void delayus(u16 t)
{
  u16 i;
  for(i=0;i<t;i++);
}

void init()
{
  //P1SEL=0xff;
  P0DIR|=0XFF;
  //P1SEL&=0XF0;
  P1DIR=0X0b;
  //P1INP=0Xff;
  MOT=0;
  SS=1;
  delayus(2);
}
void txdata(u8 dat)
{
  u8 i,buf_isd=dat;

  SS=0;
  delayus(2);

  for(i=0;i<8;i++)
  {
    CLK=0;
    delayus(2);
    if(buf_isd&0x80)  SDI=1;
    else  SDI=0;
    CLK=1;
    delayus(2);
    buf_isd<<=1;
  }
}

u8 senddata(void)
{
  u8 i,buf=0;

  for(i=0;i<8;i++)
  {
    buf<<=1;
    CLK=0;
    delayus(2);
    if(SDO==1) buf|=0x01;
    CLK=1;
    delayus(2);
  }

  return(buf);
}

void main()
{
  u8 a=0;
  init();

  while(1)
  {
    txdata(0x20);
    txdata(0x12);
    SS=1;
    delayus(2);
    txdata(0x20|0x80);
    a=senddata();
    SS=1;
    if(a==0x12)
      LED_R=0;
  }

网友B:
你的CS是SS这个引脚吗?

网友C:
CLK为什么人为的给他拉高拉低了,难道你的CLK引脚对应的是SPI的CS?

网友D:
你的程序,看看是不是读取地址不一样。

网友E:
楼主应该附一下传感器的读写时序图。

网友F:
模拟SPI,不是片上SPI哈
你用示波器读过发送和接收的数据吗?

网友G:
时序图上标明发送写命令的方式和读命令的方式你看到了吗?

网友H:
建议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看下时序,与手册中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