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一按MDK的下载键,jlink的灯就灭了,于是提示找不到jlink

楼主(2016-12-14):
当我挂上外设,比如一块12864液晶屏,用板子上引出来的5v给液晶屏上电,这个时候下载程序,一按下载按钮,jlink灯马上灭,但是当我把液晶屏拿下来的时候,什么外设也不加,可以正常下载,用的是jtag模式,这是怎么回事?哪位老师能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带上液晶一下载jlink灯就灭,右边的四条导线是给液晶供电和背光的,都是板子上引出来的5v电 ... ... ...

带上液晶一下载jlink灯就灭,右边的四条导线是给液晶供电和背光的,都是板子上引出来的5v电 ... ... ...

不带液晶正常下载

不带液晶正常下载

网友A:
JTAG引脚没和液晶屏复用吧

网友B:
看看電源電壓怎麼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JTAG引脚没和液晶屏复用吧

JTAG脚没和液晶复用,液晶用的是PC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電源電壓怎麼樣

电源电压很稳定啊,没有被拉低啊

网友B:
貼電路圖看看把,

楼主:
刚才又测了一下,只要有外设插在引出来的管脚上,就会出现按下载jlink灯灭的现象

网友C:
共地的问题吧。肯定是只有某一根排线导致的。你依次拔掉,看看是哪一根线的影响。另外,你板子是jlink供电吗?

网友D:
MCU是3.3V吗,液晶是5V,电平关系不对啊,导致芯片无**常运行

网友D:
**也屏蔽啊

网友D:
无法-正常

网友E:
可能是供电问题,液晶去掉,就不耗电了。

网友F:
我也是这个问题(~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地的问题吧。肯定是只有某一根排线导致的。你依次拔掉,看看是哪一根线的影响。另外,你板子是jlink供电 ...

我用的是15V开关电源,然后lm2596转5v,然后1117转3.3v,为了方便供电,我引出了不少的5V和3.3v,而且单片机的管脚全部引出来了,我是用jlink下载器,它和目标板在jtag接口的时候不是已经共地了吗?20脚jtag不是有一排地吗?应该已经共地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U是3.3V吗,液晶是5V,电平关系不对啊,导致芯片无**常运行

mcu是3.3,12864需要5v啊,我用lm2596降到5v了,板子上有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供电问题,液晶去掉,就不耗电了。

那也不能不带屏幕啊,哪有产品不带屏幕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地的问题吧。肯定是只有某一根排线导致的。你依次拔掉,看看是哪一根线的影响。另外,你板子是jlink供电 ...

板子不是jlink供电,lm2596

网友E:
你可以排查一下,看看那根线跟Jlink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排查一下,看看那根线跟Jlink冲突了。

能具体说说怎么个排查法吗?

网友E:
如果J-LINK什么都不连接,开发软件能否检测到J-LINK,如果不行建议换成ST-LINK吧,支持的东西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