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电源有这样的干扰,怎样滤除?谢谢!

楼主(2016-12-14):
控制系统与一个外部块模共用同一组24V供电,
模块是24V的,控制系统是STM32MCU系统,3.3V供电。当模块运作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如下的干扰在3.3V的系统电源上。
请问这样的电源干扰可以通过怎样的滤波器过滤了它?

如下图。那个电源上的小尖锋频率刚好是54Khz的。

网友A:
共模电感

网友B:
你的3.3V 电路是你咋样的?
输入 共模 +LC +2级 LDO+LC =3.3V 或许可以搞小点

楼主:
3.3V电路就是STC32F103 加12684液晶,加一些运放做差分输出控制.

楼主:
3.3V电路就是STM32F103 加12684液晶,加一些运放做差分输出控制.

楼主:
对于模电感,有没有对门针对这一频率的共模电感?
对于LC 这个LC怎样取值才可能把这54KHz的 干扰滤走?
谢谢!

网友C:
强烈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D:
先确保3.3V上的干扰信号是否真实存在, 建议确认一下是否用正确的方法测试了3.3V上的纹波,以免测试带入.3.3V是通过24V转过来的,不管DC/DC还是LDO,对24V上的干扰信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网友E:
是电机产生的嘛?

网友E:
返回路径(电源、地)上都有嘛?

网友F:
贴上原理图吧,这样只能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