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 PWM输出问题

楼主(2016-12-14):
使用STM32F072B-DISCO板,开发板函数版本为1.6, 使用CUBE MX软件初始化PB6为PWM输出。有谁帮忙看下是什么原因吗?之前试过用PA15管脚输出PWM2, 可以正常输出。 有谁试出来,可以参考一下?
下面是我的部分配置程度:

//main.c
static void MX_TIM16_Init(void)
{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TIM_BreakDeadTimeConfigTypeDef sBreakDeadTimeConfig;

  htim16.Instance = TIM16;
  htim16.Init.Prescaler = 0;
  htim16.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16.Init.Period = 0xffff;
  htim16.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16.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if (HAL_TIM_Base_Init(&htim16)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TIM_PWM_Init(&htim16)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0;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sConfigOC.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sConfigOC.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i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16,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BreakDeadTimeConfig.OffStateRunMode = TIM_OSSR_DIS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OffStateIDLEMode = TIM_OSSI_DIS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OFF;
  sBreakDeadTimeConfig.DeadTime = 0;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State = TIM_BREAK_DIS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HIGH;
  sBreakDeadTimeConfig.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DISABLE;
  if (HAL_TIMEx_ConfigBreakDeadTime(&htim16, &sBreakDeadTime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HAL_TIM_MspPostInit(&htim16);
  HAL_TIM_PWM_Start(&htim16, TIM_CHANNEL_1);
}

//stm32f0xx_hal_msp.c
void HAL_MspInit(void)
{
  __HAL_RCC_SYSCFG_CLK_ENABLE();
  /* System interrupt init*/
  /* SVC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VC_IRQn, 0, 0);
  /* PendSV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PendSV_IRQn, 0, 0);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void HAL_TIM_Base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_base)
{
  if(htim_base->Instance==TIM16)
  {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TIM16_CLK_ENABLE();
  }
}

void HAL_TIM_MspPost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if(htim->Instance==TIM16)
  {
    /**TIM16 GPIO Configuration
    PB6     ------> TIM16_CH1N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2_TIM16;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

void HAL_TIM_Base_MspDe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_base)
{

  if(htim_base->Instance==TIM16)
  {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__HAL_RCC_TIM16_CLK_DISABLE();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onfigOC.Pulse = 0; ????

改过了,没输出

网友A:
用cubemx配置的貌似有问题,回头下载个更新测试下。

不过我用传统标准库测试是可以输出PW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ubemx配置的貌似有问题,回头下载个更新测试下。

不过我用传统标准库测试是可以输出PWM的。 ...

你用哪个标准库?这样坑爹呀,万一更新另一板出来哪里又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