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氧树脂灌封技术问题

楼主(2016-12-14):
我现在有一个红外线的线路板,成品需要灌封,灌封前调试的红外感应距离与用环氧树脂灌后放一个星期后的距离是不一至的,距离缩短了,请问这个是那个方面的问题,希望有经验的老师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把红外管搞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把红外管搞脏了?

没有

网友B:
估计没干透,影响绝缘度.烘烤一下.
也有可能双组份环氧,固化剂放少了.用手指甲掐下,硬不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没干透,影响绝缘度.烘烤一下.
也有可能双组份环氧,固化剂放少了.用手指甲掐下,硬不硬. ...

硬 掐不动的

网友C:
再灌封一个,看是否一致。

网友D:
信号真的这么小么, 先上层三防试试

网友E(2017-01-31):
灌封多个,编号后实验,记录其前后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