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235/28335 初始GPIO电平怎么配置?

楼主(2016-12-15):
项目中使用TMS320F28335,但是我发现芯片上电期间(芯片由bootloader控制传由我的代码接手这一段时间),所有的GPIO电平默认为高,导致我电路中高使能部分电路运行了。怎样做到令芯片在这期间GPIO引脚电平默认为低?

网友A:
我记得好像28335的IO口都是默认上拉的吧。。初始好像都是高电平

网友B:
未被程序控制时     主要靠上下拉了
一般内部会弱上拉   如果你要下拉
就进行强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