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tim2输入捕获

楼主(2016-12-15):
tim2已经输出pwm,没法做到同时再检测其他脉冲的上升沿吧(输入捕获)

网友A:
应该不行了,没试过一个定时器干两件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了,没试过一个定时器干两件事。

要是两个通道呢,应该也不行吧

网友B:
好像不行吧,时钟源原因;

不过,你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行吧,时钟源原因;

不过,你可以试试看;

恩,但是我已经把寄存器设置为输出模式了,如果要是输入捕获不是需要变为输入模式吗,怎么实现呢

网友C:
TIM2有多个通道,不同通道可以不同配置IC/OC。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M2有多个通道,不同通道可以不同配置IC/OC。

不同通道可以配置不同的功能对吗,比如一个输出pwm,一个输入捕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同通道可以配置不同的功能对吗,比如一个输出pwm,一个输入捕获,

可以的。按通道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