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

楼主(2016-12-15):
如何设计汽车车门门锁的电源正负切换实现自动开锁和延迟关锁的功能?用什么模式控制比较好呢?各位大神。

楼主:
我准备利用指纹识别器改装自己的汽车,它可以控制开锁或关锁功能,如何设计指纹开锁,按下可以关锁,延时关锁,三种功能呢?谢谢。

网友A:
什么叫“”“可以关锁”“延时关锁”呢
先把你想描述的意思说清楚吧

网友B:
电源正负切换实现自动开锁和延迟关锁的功能,电磁铁设计成电源正负切换实现吸合和延迟释放的继电器一样的就可以。

楼主(2017-05-02):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