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求分析电路

楼主(2016-12-15):
看到一个这样的电路,请问这是什么电路?帮忙分析一下是怎么工作的,是否合理。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zg1ODQ0fDA4YzU3ZjNjfDE3NjI1Njg4NTR8MHw%3D

网友A:
可控(开关)电流驱动

网友A:
控制为H时,NPN导通,10K电阻驱动8550的BE成为通路,8550导通,10R电阻电压大约为负载电流,电压到限流管的vbe时(大约0.7V)限流管导通,电流减小,工作在一个稳定值上;

网友B:
翻翻书本,自然解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为H时,NPN导通,10K电阻驱动8550的BE成为通路,8550导通,10R电阻电压大约为负载电流,电压到限流管的vbe时 ...

也就是说10R电阻和上面那个8550构成地一个限流电路,改变10R的阻值可以改变电流的大小,而不需要负载端的100R再限流了。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翻书本,自然解答了

现在哪里还书,能找到书就不会上来这里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哪里还书,能找到书就不会上来这里问了~~~

电子版的总有吧

网友C:
合理 一般用于驱动红外发光管之类的电流值较大的管子 用于占空比

网友D:
楼上好多人怎么都喜欢打擦边球呢!人家问这电路什么意思,直接回答了不就好了?非要让人去看书,还有喜欢扯东扯西的非要说出这点路应用在哪方面显得自己多么“见多识广”似的,哎这风气越来越差了.我帮你分析分析这个电路吧:由于你没把三极管电阻序号标明从左往右的三极管分别是Q1 Q2 Q3,电阻我直接说阻值。
1.控制信号为LOW时,Q3截止。整个电路无电流流动,故Q1 Q2都截止。
2.控制信号为HI时,Q3导通,14v从10欧姆电阻到Q1发射级,再到Q1基极再流过10k电阻,到地,由此Q1有控制电流产生,故Q1导通,主电流由10欧姆电阻流向Q1集电极,再流向负载,此时还暂时没有      Q2的事情。(因为假设此刻电流较小)
3.当负载减小,主电流慢慢变大后,10欧姆两端的电压达到0.7v(此时主电流约为70ma)Q2三极管eb有电流产生,故Q2的ce导通,此时Q1的基极为电源电压14v,从而三极管Q1截止,主电流截断,输出断开。
4.综上,这是一个典型的过流保护电路,大量调速器,变频器的cpu用来监视开关量输出是否短路时都会用到这种电路。如还有不明白的地方指出来,我再回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合理 一般用于驱动红外发光管之类的电流值较大的管子 用于占空比

是不是有恒流的作用?用方波可以吧!只用10R那个电阻调电流大小,负载端那个100R的限流电阻可以不要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有恒流的作用?用方波可以吧!只用10R那个电阻调电流大小,负载端那个100R的限流电阻可以不要吧!! ...

第一:只能做到范围内的“恒流”,你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导通关断时分流电阻处有尖峰。
第二:用方波驱动可以,频率不宜太低,具体根据负载的要求来确定。
第三:如果负载允许通过那么大的电流,可以只用10R限流。

网友E:
这是一个可控恒流电路,我们常用,恒流值是0.64/R(10R那只),你要想精度多高,那是不行的,10%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