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6.06 BGA 扇出

楼主:
3*5 BGA 只有外圍一層可以扇出,元件是TI AFE4404
中間無法扇出也無法拉線,這是為啥?
使用Altium Designer 16.06 有專家可以幫忙看一下嗎?感激不盡

122 Bytes

楼主(2016-12-15):
只有外層,有些外層也沒有(但可以用手動拉),不知為啥

网友A:
先打孔,再扇出啊

网友B:
你这个手工处理吧,BGA太小,自动扇出也没用。

网友C:
这个引脚不多还是自己走线吧,规则库将过孔和孔线距改特别小可以在焊盘中间给你自动扇出,但基本不能用

网友D:
可以扇出。调整规则设置中的线间距,先调小,扇出后再调回去。默认的过孔设置调适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