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信号上升下降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6-12-15):
如图,uln2003a的输入电容是25pF,点A处测量得到的信号上升沿大概60us,下降沿却有300多us,这两个时间受什么条件影响?
想不明白,请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A:
“这两个时间受什么条件影响?”

主要是光耦。

网友B:
储存的电荷回路阻抗大。加一路光耦OC 门绝对快。

网友C:
如版主所言,下降沿时间长是因为光耦深度饱和了,你把20K电阻去了,然后在下图所示位置加一个4.7K电阻。这样就快了。

网友D:
看光耦器件参数Ton和Toff,调整Ic和If

网友D:
上升沿是Ton 下降沿Toff 也就是退饱和时间

网友D:
光耦的标准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版主所言,下降沿时间长是因为光耦深度饱和了,你把20K电阻去了,然后在下图所示位置加一个4.7K电阻。这 ...

深度饱和是因为二极管自身的电容充满电引起的吗?

楼主:
谢谢回复。
这么做确实快很多,能到100us以内,但是从控制上来说,如果控制侧故障或者光耦坏了的话,2003的输入是有效的,相应的输出就会导通,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允许的。所以没有选择这种控制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管脚的对地电容有关,电容越大,波形越缓,电容越小,波形越抖,工程中难免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如果楼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版主所言,下降沿时间长是因为光耦深度饱和了,你把20K电阻去了,然后在下图所示位置加一个4.7K电阻。这 ...

谢谢回复。
这么接的话24V直接怼到2003的输入端不太合适。这个下拉电阻确实能够提高A点下降沿的泄放速度。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光耦关断的时候,在没有下拉电阻时,A点的电压泄放是靠2003的2.7k基极电阻和25PF的输入电容来完成的,所以要提高泄放速度,这个外接的下拉电阻需要比2.7k小,假设是1k则下降沿时间大概是没接的1/2.7。(同理,A点的上升沿是否也应该是与限流电阻和输入电容的RC常数相关,实际这个时间很快,不符合这个关系,所以这里也想不通,不知该如何理解,呵呵,很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版主所言,下降沿时间长是因为光耦深度饱和了,你把20K电阻去了,然后在下图所示位置加一个4.7K电阻。这 ...

其实如果在光耦输出侧加一个24V转3.3V,然后用3.3V作为光耦输出的电源,再加一个驱动芯片去驱动2003就比较好处理了,主要是想尽量控制成本和布线空间,所以有点拧巴。
现在正在尝试在不去掉光耦C极电阻的情况下加这个下拉,然后调整这两个电阻的匹配来实现。
在保证满足2003输入电压电流条件的情况下,下拉电阻要尽量小,然后还要兼顾光耦IC、IF不能太大,挺纠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如果在光耦输出侧加一个24V转3.3V,然后用3.3V作为光耦输出的电源,再加一个驱动芯片去驱动2003就比 ...

恩,明白楼主的意思。确实需要调节各个电阻值来达到光耦最高传输速度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