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羊头卖狗肉的事工程师干过多少

楼主(2016-12-15):
明明是标准的USB接口,却接成UART;
明明是标准的RJ45接口,却自己乱定义异同;
明明是标准的DB9接口,里面却不是RS232;

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现在一个老项目,也不知谁搞的,
用的是micro USB,内部接成了UART,我们公司的PM
都不懂技术,我说这个是USB口,里面接的是UART,
她老转不过来,说这个是USB接口,怎么解释她都不明白了,

大家赞不赞同,为了自己方便,把标准的接口自己重新定义一次
反正我不喜欢这样,但有时候领导特别喜欢,建议也白建议。。。

网友A:
保证小白乱插不会烧即可。
有时为了方便采购,只好使用标准接插件来做非标准的事。

网友B:
以前做了个板子,有个子板用usb头跟母板连接,一次手贱给插电脑上了,板子电容起火电脑顿时黑了,还好再开机无恙,吓死我那200大洋的主机了

网友C:
会尽量规避不标准用法,但有时没办法,毕竟常用的接口和连接线就那么几种嘛,还得考虑

网友D:
很正常的现象啊!无可厚非吧

网友E:
我极其反感这种做法,这个不是现成连接器省钱的问题
因为不可否认自己,同事,客户有时也会插错
只要可能,必然会发生
你很难想象一个经常USB里面接UART的工程师脑子里是如何理解协议,标准这类名词的
没底线,没节操,什么都是作坊式设计,这边可以改,那边也能调整,怎么可能有发展前途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极其反感这种做法,这个不是现成连接器省钱的问题
因为不可否认自己,同事,客户有时也会插错
只要可能, ...

认同,产品先要有原则

网友G:
这种情况很多,一种情况是不懂技术的高位在强力“指导”,另一种情况是某些技术人员喜欢走野路子,尤其是从实验室出来没在大公司工作过的人,这类人什么是都习惯凑合

网友H:
很正常,对用户、同行保密

网友I:
以前觉得有问题  后来也没什么了  比如dtu 就用的db9的接口做485  ,还有我知道的smc的电缸控制器 人家就用的rj45接口做的485传输啊

网友J:
习惯了就好。以前看到usb插座里面出来的是485信号,当时惊呆了。久而久之,后来改为15EDG座子后半年都没适应过来。

网友K:
底线是保证接错不会烧。

用标准的接插座,采购、可靠性都有优势。

网友L:
USB确实不能乱接
RJ45当485用一直是通行做法,工业上很常见
DB9更是随便用,当485用时有1+3-的,有1+2-的。反倒是232似乎没什么人用了,PC上都不提供232了。

网友M:
USB接串口也没啥吧,蛮多进行设置的参数用的,通过USB转串口芯片接电脑进行设置,这样做接口比较方便,毕竟USB口比较常用

网友N:
PM有太多是**

网友O:
要有原则,要有**,尽量不要留坑。

网友P:
如果事关人身安全的工程、产品中,要很慎重吧

网友Q:
这种缺德事做了,不仅会害别人,不懂不奇怪,不懂还犟就是奇葩

网友Q:
以前公司SCH和PCB总是对不起,害了不少人。后来换了人就太平了

网友R:
DB9做串口体积太大,现在公司基本都不会这么使用了。之前有见过用micro-USB和RJ45做串口的,但是PCB和面板上都用写明了是UART接口。一个是体积小,一个是能省一种物料。设计要有灵活性,老板只管能做出产品,能省钱,那会管什么标准不标准的。而且用的人变多了之后,保不准就就成了另一个“标准”了

网友S:
技术在别人眼里都是**,死脑筋,愣头青;

网友T:
只要能保证不插错(有明确的提示和防呆设计),不出危险(别瞎定义管脚,至少保证别人插错了别把电源和地怼上。),不是完全不可以。
我们一个产品就用RJ-45走的两路RS-422,但是那个地方只有那么一个RJ-45(不会和网口混了),产品feature里也说明了,产品机箱上也有明确的丝印提示,我们也随机给用户配了转接线(同时给用户提供了线序图,用户也可以自己做线),根本不会用错。内部有充足的文档,即使一个新手来接手,对着实物看看文档,很快就明白。

有些时候,并不是工程师为了“自己方便”,而是迫于很多限制,比如产品外形尺寸的限制、采购物料的限制等等,你放一个标准的口根本放不下或者标准口太贵了不让用(我曾设计过一个产品,用了一个DB26和一个34pin的接头,但那个34pin的采购最小包装太多而且单价贵,领导让换成DB26了。虽然那样接地就少了,但经过和做线的厂家沟通和设计,最终还是采用了DB26,而且最终信号质量并没有明显的影响。)。说白了,有舒服的不用,谁愿意费那事儿(又是转接又是说明的),省下的钱又不发给工程师,还挨骂?
你们公司的情况,只能说明贵司产品的管理有问题,没有文档什么的说明吗?交接的时候就用肉眼去看实物?PM可以不懂具体细节,但面儿上的一点也不懂吗?建议楼主下次提意见时别针对这些具体的做法提了(大家都知道,只是有很多考虑,没办法才这么做的),而是针对产品管理流程的正规化提一些改进建议,没准能被采纳。

网友U:
“”“用的是micro USB,内部接成了UART,我们公司的PM
都不懂技术,我说这个是USB口,里面接的是UART,
她老转不过来,说这个是USB接口,怎么解释她都不明白了”
和她说下这个是串口转USB通讯的就行了,通讯还是串口,只是接口是USB形式。实在不行,就说现在有接口是网口,通讯还是串口协议的东西。
通讯和接口是两种东西,一般要求USB设备指的是USB通讯的设备。这样和她应该解释的通。串口和USB通讯的优缺点和她也说下。不难解决

网友V:
我看上面的同仁都有说缺德的,跟缺德有啥关系。是因为我们还是小白,所以才固化了所有思维模式

话说,一些调试接口,用户跟本无法用到,工程师自己调试,肯定要考虑占板子大小,角度等问题,
我们单位的 串口调试口,直接就用MINI USB的,板子后面是个 PL2303,这样非常省空间,线还好找(就是手机线),
要是DB9接口得大出大约十倍,
说看不懂的工程师们,你们接别人项目的时候,自己都不看图纸,不领会最初设计者思想的吗?

网友W:
一般在一些专用设备中,会混用,反正都是自己的产品。

网友X:
引用 网友R:
DB9做串口体积太大,现在公司基本都不会这么使用了。之前有见过用micro-USB和RJ45做串口的,但是PCB和面板 ...

是的,原来usb口都用大口,后来安卓都用小口,然后开发板上也开始用小口了,别的也一样,从方便上来说可行,还有从留一手上考虑,公司一些狡猾的上司想法克扣搞技术的,技术员也要留一手啊,不留一手反咬是不行滴,说多了是泪啊,过河拆桥的大把的有吧

网友Y:
我就这样用过。
我自己设计的一个产品上面就是用RJ45走485和电源,我还干过用RJ11走开关量信号。不过我这都是主从机设计,而且考虑过其他设备误连时不会出现问题。

这样设计主要是考虑成本,因为用其他的接口需要定制线缆,这个没有网线这样的方便,在现场不会出现因为线缆坏了不能用的情况。

网友Z(2017-02-04):
也许是一个usb转uart的模块,你没看明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