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V358设计的3.9V稳压,有点问题求大神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6-12-15):
电路图如下:

原理图为一个3G模块 给芯片供给3.9V设计的供电电路,直接用USB供电3.9V输出没有问题,用平台PWR5V供电偶尔会出现3.9V没有输出的情况,平台PWR5V接多设备模块供电,对OP稳压不甚了解,请大神帮忙分析有什么问题,如何改进才能更稳定,不胜感激!

网友A:
没有启动电路,开始时LMV358正输入端为高电位,负输入端为低电位,LMV358工作为比较器,输出为高电平,PMOS管截止,应该在PMOS管S、D级跨接一个启动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启动电路,开始时LMV358正输入端为高电位,负输入端为低电位,LMV358工作为比较器,输出为高电平,PMOS ...

谢谢您的回答,我试试。

网友B: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C:
负反馈没分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反馈没分压电阻?

不懂。该怎么改?

网友C:
参考lm317-adj

网友D:
个人觉得Q1用错了,应该用NMOS管,而你用的是PMOS,形成了正反馈~

网友E(点评):
“形成了正反馈”这个正解。用PMOS没错。运放的IN+、IN-输入交换一下。

网友F:
PMOS管漏极输出有反相,因此运放的输入端应反过来,即D2负极接运放2(-),VM3.9V接运放3(+)。

网友G:
你的直流是正反馈,要么输出是0, 要么是电源电压。。。

网友G:
运放两输入换一下,直流是负反馈,但很容易振荡。

网友H:
这种稳压电路不多见啊,用一个LDO很方便

网友E(点评):
楼主整个稳压电路就是LDO低压差线性稳压电路。需要MOS管的漏极(D)输出,用PMOS必须的。

网友E(点评):
LDO集成电路内部就是楼主这种电路,当然,输入+、- 要交换。

楼主:
引用 网友I:
R1弄大5倍以下,C9弄大5倍以上。C7沒必要就儘量弄小也減少死机,否則箫特基容易挂掉。 ...

谢谢指导,我改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稳压电路不多见啊,用一个LDO很方便

前人设计的电路,现在出问题了,不稳定,3.9V时而有输出时而没输出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J:
为什么不用LDO?

楼主:
已经量产,不想再改PCB。

网友K:
稳压电源原理上有问题,构成不了负反馈糸统,只能在二条电源轨上。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有啓动电路就可以,目前是参数不正确,致使啓动沒成功。

是当作稳压电源(线性),还是当作开关。

网友K:
从设计者的意图上看,就是个电压跟随器,二极稳压官的电位值是3.9V,接成跟随器的形式,因此原理图上看,相位反馈是错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你对的。MOS管不是Nch的而是Pch,用Pch的则运放两输入端要互換位置,楼主画错了。(上面我几个回复也是错 ...

用PMOS的叫并联电源,控制量是电流,用NMOs叫串联电源,在这里用并联电源合适,因为低电压,用串联电原,输出电压受制于运放输出电压多大。或者说,如果是轨到轨的运放,受制于VCC 多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K:
用PMOS的叫并联电源,控制量是电流,用NMOs叫串联电源,在这里用并联电源合适,因为低电压,用串联电原,输 ...

楼主电路,用PMOS管也是串联调整稳压电源。何来并联电源?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楼主电路,用PMOS管也是串联调整稳压电源。何来并联电源?

就看调整管是电流形式注给负载,引发输同出端的电压上升,还是电压加到负载上。

对呀,楼主稳压电源PMOS调整管不是电流形式注给负载。你网上搜索关键词“并联稳压电源”看看。

网友L:
电路没有问题,而是平台供电不足造成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没有启动电路,开始时LMV358正输入端为高电位,负输入端为低电位,LMV358工作为比较器,输出为高电平,PMOS ...

那q1不就没啥事了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电路没有问题,而是平台供电不足造成的

如果原理图真实反映实际的电路,是稳不了3.9V 的,我可以打保.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楼主电路,用PMOS管也是串联调整稳压电源。何来并联电源?

请问您前面为何提到只能POMS,如果按照当前引脚接法,换个NMOS不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M:
请问您前面为何提到只能POMS,如果按照当前引脚接法,换个NMOS不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吗? ...

用NMOS当然也是可以的,但就不是LDO(低压差)串联调整线性稳压电源电路形式了。这种传统稳压电源比LDO也有优势,其稳定性、纹波噪声特性比LDO更好。

网友K:
对呀,楼主稳压电源PMOS调整管不是电流形式注给负载。你网上搜索关键词“并联稳压电源”看看。  发表于 2016-12-1--------------------------D 极输出的是电压吗?@xm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