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怎么让三极管导通?

楼主(2016-12-15):
file:///C:\Users\Administrator.QH-20141229IFNO\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616364832\QQ\WinTemp\RichOle\RW[G2`L6AGY]BM2(_})`$}3.png

电阻怎么取值能让,当电池电压高于3.2V时导通,低于3.2V时不导通?
或者说怎么让当电池电压高于3.2V时 ,3点是单片机识别低电平,电池电压低于3.2V时,单片机识别为高电平?
这个电路能实现这样的功能吗?谢谢!

网友A:
3毛一颗的芯片搞定  费那么大劲干嘛啊
HT7033A

网友B:
电阻参数选择合理的话,这个功能不难实现

网友C:
LM339配合2个电阻就行了或者LM358运放比较一下..

网友D:
这个电路无法实现要求的功能

网友E:
单个晶体管,不能实现准确的电压识别,你这个是在仿真里面,真放到现实里,每个晶体管的开通电压都不一样,你怎么调?

网友F:
R1=8K,R2=2K,但限于理想状态下PN结0.7V导通。实际的会有所偏差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无法实现要求的功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单个晶体管,不能实现准确的电压识别,你这个是在仿真里面,真放到现实里,每个晶体管的开通电压都不一样, ...

正解。

网友I:
既然有单片机,那把这个电压给它的ADC读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R1=8K,R2=2K,但限于理想状态下PN结0.7V导通。实际的会有所偏差

你好!谢谢!大概仿真了下,差不多可以,能说下计算的方法吗,方便后面慢慢调整.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既然有单片机,那把这个电压给它的ADC读好了。

谢谢!但是IC 没带AD功能。。。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IC 没带AD功能。。。

换成带AD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339配合2个电阻就行了或者LM358运放比较一下..

只有一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参数选择合理的话,这个功能不难实现

关键是怎么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毛一颗的芯片搞定  费那么大劲干嘛啊
HT7033A

谢谢!省成本。。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省成本。。

那就不用三极管了,用二极管.
计算好单片机高低电平的识别电压,拿二极管分掉点电压就得了.

网友B:
R1变成3.2v的稳压管就可以,电压高于3.2v,稳压管导通,三级管导通,低于3.2v稳压管截止,三极管截止

网友K(点评):
我也觉得用稳压管好些,它毕竟有一个较稳定的击穿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省成本。。

呵呵 成本不是这么算的
你用4-5颗料
要备料?
电阻 多少钱一盘?
稳压管  三极管 多少钱一盘?
贴片 多出来的几个脚 成本算了吗?
电路板 多出来的一点面积算了吗?
其他隐形的成本呢。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大概仿真了下,差不多可以,能说下计算的方法吗,方便后面慢慢调整.再次感谢! ...

要看你能接受的误差范围,直接用在产品里,这个未来会是个潜在的坑。直接用单片机AD读又准确又省钱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呵呵 成本不是这么算的
你用4-5颗料
要备料?

就是,让工程师纠结不止到处找方案难道就不是成本?他不要拿工资拿奖金?

楼主:
引用 网友L:
要看你能接受的误差范围,直接用在产品里,这个未来会是个潜在的坑。直接用单片机AD读又准确又省钱 ...

谢谢!己经考虑换别的方法,但是能简单说下计算方法嘛,就当学习学习,解决一困惑.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是,让工程师纠结不止到处找方案难道就不是成本?他不要拿工资拿奖金? ...

谢谢!这也没办法。就当一次向大神们请教学习的机会,看你们的回复也能学到不少东西,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M:
也未必。要综合考慮性能丶功能丶价钱丶空間。先前一个低压侦测,必須有复归功能以及遲滯量不是5%,而且侦 ...

谢谢您!请问您能稍微说的详细点吗,还没明白怎么去设计您说的这个电路。再次感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成本不是这么算的
你用4-5颗料
要备料?

谢谢!己经考虑换其它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