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直接驱动继电器出现复位问题

楼主(2016-12-15):
用芯片引脚直接三极管放大驱动继电器,现在继电器断开的时候会引起芯片复位,在不改动硬件的情况下能不能解决?
我是直接用的该函数,配置为输出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GPIO_PIN_2);//使能PF2为输出、DO1
IO配置为输出有几种模式,其他模式是否可以提高一些抗干扰能力?

楼主:
来人啊,救命啊。。。以前好像不复位啊,怎么最近老是复位

网友A:
最好还是通过硬件解决。
这个问题是很典型的干扰问题。
继电器断开的时候会产生反向电动势,要注意电源隔离、io信号隔离,或者给放电二极管并一个rc电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通过硬件解决。
这个问题是很典型的干扰问题。
继电器断开的时候会产生反向电动势,要注意电源隔离 ...

这不是现在没法短时间内修改硬件了么,希望从芯片本身改善一下。而且以前在用的时候没出现这个现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通过硬件解决。
这个问题是很典型的干扰问题。
继电器断开的时候会产生反向电动势,要注意电源隔离 ...

明天查看一下电源是不是有波动吧,把电容放大一点试试

网友B:
电源不稳定,导致的复位,换电容或者供电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不稳定,导致的复位,换电容或者供电电源试试

电源问题的可能性比继电器干扰的可能性更大吧?我今天查一下

网友C:
现在继电器断开的时候会引起芯片复位,在不改动硬件的情况下能不能解决?
抓下继电器动作的时候,复位脚和电源脚的波形看看。现在还不好确定是影响了哪个引脚?还是说芯片当机,复位了。

网友D:
不动硬件比较难

网友E:
不动硬件几乎无解

网友F:
做了这么多继电器电路,从来没遇到这种情况,楼主设计硬件电路的时候就要考虑到

网友G:
七楼的怀疑是应该考虑的!
假如电源是理想电源,它就不会将干扰经过电源串入单片机。而实际的电源质量有好有差。

再者,触点那一路,如果在断开时有较大的干扰,特别是火花存在,也会干扰到单片机。

楼主就检查布线、检查电源。

网友H:
继电器开关的瞬间 电源出现很大的负脉冲,倒是单片机复位
你这个电路不能这样
单片机供电和继电器供电  电源上要用东西隔离而且尤其在继电器电源上要加压敏电阻还有TVS电容等滤波
尤其是压敏电阻,很管用
这个是经验啊,我确实因为这个问题,产品出现批量不良

网友I:
继电器必须要隔离的,你那个三极管隔离没做好。

网友J:
直接驱动是不是电路过大了?

网友J:
可以通过光耦进行隔离驱动。

网友K:
尝试优化PCB layout ,重新打一版

网友L:
抓复位脚和电源脚的波形看看

网友M:
电源上要加隔离,继电器电源上要加压敏电阻还有TVS电容等滤波

网友N:
隔离电源?

网友O:
断开是电源变化吗?

网友P:
还是使用光耦隔信号。

网友Q:
上拉电阻试试了吗?

网友:
配置IO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N:
使用隔离电源试试。

网友O:
复位可能是硬件复位触发的。

网友Q:
IO模式有关系吗?

网友:
跟硬件关系很大。

楼主(2017-02-28):
引用 网友F:
做了这么多继电器电路,从来没遇到这种情况,楼主设计硬件电路的时候就要考虑到 ...

老大,有没有继电器电路,给我看看,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继电器开关的瞬间 电源出现很大的负脉冲,倒是单片机复位
你这个电路不能这样
单片机供电和继电器供电  电 ...

大神!求一个电路图啊!具体该怎么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电源上要加隔离,继电器电源上要加压敏电阻还有TVS电容等滤波

求电路图看看,不知道怎么加TVS和滤波电容

网友R:
这个设计的重点是电气隔离的

网友S:
说明灌电流太大了

网友S:
使用三极管不能驱动吗?

网友T:
直接驱动有问题,使用三极管。

网友T:
最好通过光耦作为隔离。

网友U:
IO配置可以使用上拉电阻。

网友U:
电位器的控制最好能够隔离。

网友V:
出现复位就是电压过低了。

网友V:
继电器驱动的电路电流要求很大吗?

网友:
一般都是加一个个隔离光耦来实现对继电器的控制

网友:
单片机从理论上讲是不能直接驱动继电器的

网友W:
使用信号隔离芯片。

网友W:
驱动的外设是不是需要功率比较大

网友X:
断开的瞬间是不是电压瞬间增大

网友Y(2017-05-04):
引用 网友M:
电源上要加隔离,继电器电源上要加压敏电阻还有TVS电容等滤波

继电器的电源  怎么加压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