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1120接口转HDMI接口芯片推荐

楼主(2016-12-15):
目前使用的一个芯片视频输出的是16位的BT1120接口,现在想把它转化为标准的HDMI接口,请问有没有合适的芯片推荐?价格最好不要太贵。谢谢

网友A:
ep952
5元*币,
最合适之选,没有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952
5元*币,
最合适之选,没有之一

你好,感觉你对这方面比较懂,我有个问题,能不能帮我看下,https://bbs.21ic.com/icview-1654076-1-1.html
多谢

网友B(2018-11-22):
CV8788基本描述
     CV8788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发送器集成了低功耗的HDMI1.3编码发送模块及24位音频模数转换模块,支持多种视频信号以及模拟/数字音频信号转为标准HDMI信号输出,芯片不会对画面分辨率进行缩放,画质从肉眼对比来看已接近无损。
     CV8788提供灵活的视频接口, 支持SDR/DDR传输模式, 支持RGB、YUV444及YUV422等视频格式。
     先进的音频模式转换模块,使CV8788不仅仅支持I2S、S/PDIF 数字音频输入,而且支持模拟音频输入,应用更灵活。

CV8788功能特性
视频输入
    支持RGB/YUV信号输入。
    支持SDR/DDR 模式。
    支持BT656/BT1120/BT601信号输入。
    支持CEA 480i/p, 576i/p, 720p25/30/50/60, 1080i50/60, 1080p24/25/30/50/60等模式输入。
    支持VESA信号最高到1920x1200。
    支持自动模式检测。
    支持复制保护。

模拟音频输入
    先进的多位增强ADC架构。
    24位模数转换。
    支持音频采样率高达108khz。
    内置低延迟数字滤波模块。

数字音频输入
    四路I2S输入,采样率范围为 32~192Khz。
    S/PDIF 接口支持 PCM,Dolby Digital, DTS。
    数字音频模式帧率最高支持 192Khz。
    数字音频兼容 IEC 60958 和 IEC 61937。

HDMI输出
    支持HDMI 1.3和DVI1.0输出,支持24bit色深,支持1080P60和UXGA,速率高达170Mhz。
    支持HDCP1.3版本并兼容CEC 1.3版本。
    支持CEC功能和热插拔(Hot Plug)。

控制及封装
    I2C 接口可与外部通讯,支持外部晶体范围从10MHz到30MHz,提供中断Pin方便系统开发。
    88 pin plastic QFN封装,尺寸为8mmX8mm.
    3.3/1.8V电源供应,芯片最大电流约180ma.
    工作环境温度支持-30至85摄氏度。
    PB-free和RoHS认证。

网友C(2019-08-21):
用IT66121,价格可以详细了解

网友D(2022-07-28):
关键在网上都没有找到相对应的开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