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的 MOS 功率管的反向峰值电压比较大,请教大家...

楼主(2016-12-15):
电路图如下:

开关电源芯片viper22a DS极电压波形如下:

对于mos管开通瞬间的尖峰消除,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附上你的 吸收电容电阻 封装 二极管型号等等

网友A:
输入也要做相应的滤波处理

网友B:
示波器的问题吧?

网友C:
可以在次级整流管上并联RC吸收看看效果,另外根据振铃看变压器的设计好像有问题,调正初级匝数以及电感量看看。

网友D:
消除DS尖峰有很多办法,减小匝比,次级二极管加强吸收,初级RCD吸收回路二极管用慢管等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上你的 吸收电容电阻 封装 二极管型号等等

谢谢解答,型号原理图里有,不是贴片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的问题吧?

应该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消除DS尖峰有很多办法,减小匝比,次级二极管加强吸收,初级RCD吸收回路二极管用慢管等都可以 ...

谢谢解答,下次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