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嵌入式数据采集卡开发

楼主(2016-12-15):
大家好,最近需要完成一个嵌入式的数据采集卡开发,采集的数据需要通过以太网发送至上位机(PC),采集的信号为模拟量和开关量,同时支持RS232串口转以太网转换,请问该如何进行硬件的选型,选哪种MCU?用何种操作系统?

网友A:
不需要操作系统

网友A:
那种需求,找个cortex-M系列的片子,要是A就要上系统,感觉杀**用牛刀一样

网友B:
一颗满足你的采样要求的MCU+CH395就可以实现MCU采样,然后通过CH395将数据发送到以太网.
或者选用STM32系列带以太网MAC的,都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颗满足你的采样要求的MCU+CH395就可以实现MCU采样,然后通过CH395将数据发送到以太网.
或者选用STM32系列 ...

目前的想法是用STM32+W5500(网络控制芯片)

楼主:
刚刚接触这个,一般什么时候会需要上操作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需求,找个cortex-M系列的片子,要是A就要上系统,感觉杀**用牛刀一样

有道理,主要刚接触,想多了

网友C(2017-02-03):
主要看你采集的的要求啦,其他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测试W5500可以找我的,现成的模块,可以提供STM32的驱动

网友D:
采集要求需要知道。STM32F103就可以了

网友E:
M3的裸机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