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镜像电流源问题的探讨

楼主(2016-12-15):
对于普通镜像电流源,我经过仿真,负载从0到∞时,Ic从大于Iref逐渐变化到很小,大负载会导致T2饱和。这个可以理解。
我不理解的是,温度的变化和early效应对镜像源的影响。
1,对于温度稳定性,大部分人认为:温度升高导致Ic增加,而Iref不变,会导致Ib减小,因此保持住了恒流源的特性。
     那么我的疑问是,由于Vbe的负温度系数,温度升高会导致-2.1mv的变化,即Vbe会减小,如何推导出Ic增加的呢
     如果Vbe变化了,根据(Vcc-Vbe)/Rref,Iref也会变化,怎么保证不受温度变化影响呢?
     或者说因为Vbe变化很小,可以认为Iref基本不变,这样Ib1和Ib2会减小导致Ic2不变化?
2,对于early效应的理解疑问,从源头上讲是因为Vce的变化,负载RL变大,Vce变小,到这里应该推断都正确,
    问题是,相关书籍上讲,1),当Ic一定时,Vce变小,Vbe会变大,这样Ic岂不是会变大,又绕回来了,并且跟仿真结果也不符合。
                                          2),当Vbe一定时,Vce变小,Ic会减小,这个和实际仿真结果相符。
                                          另外,此时Ic2减小,Ib却是增加的,该如何理解呢?
被这些问题困绕了很久了,请各位走过路过也不忘指点一番,非常感激。。。

网友A:
其实就是集电极输出电阻,IC--VCE有余率的,而且每 条都不一样,但往左边延伸,每条线都会集中到一点,那点叫EAR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集电极输出电阻,IC--VCE有余率的,而且每 条都不一样,但往左边延伸,每条线都会集中到一点,那点 ...

对于early效应的影响,有的书直接说了一个结论,Vbe=-αVce,会对Vbe的电压产生影响,但是从PN结原理上将是Vbc的反向电压导致的,这个从PN结的内部原理上更好解释,所以导致了虽然Q1和Q2有相同的Vbe,甚至是相同的Ib,但是会有不同的Ic,

楼主:
为什么都没有人解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