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CCM_CLK02 没有24M时钟输出,怎么破

楼主(2016-12-15):
各位大侠们好:

问题如题:
imx6q CCM_CLK02 没有24M时钟输出,怎么破?

来龙去脉:
最近公司画了一块imx6q的新板,要用CCM_CLK02 24M时钟输出,发现时钟始终没有输出,不知道是哪里问题?请大侠们指点~?

管脚复用设置:
MX6Q_PAD_GPIO_3__CCM_CLKO2,
代码中搜索了一下GPIO_3没有被重复设置。

printk CCM模块中CCOSR寄存器的值如下:
CCM_CCOSR=17695103
二进制: 0000 0001 0000 1110 0000 0001 0111 1111
手册比较,没有问题的。

开机后,使用示波器测量,gpio_3管脚上没有时钟。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有什么要设置的地方,没有关心到,请大侠们指点,谢谢。

楼主:
楼主把管脚复用改成:MX6Q_PAD_GPIO_3__ANATOP_ANATOP_24M_OUT

依然不行。

网友A:
请在代码中调用:clk_prepare_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