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流量)莫名其妙的被自动开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

楼主(2016-12-15):
请教 :
手机是coolpad 8720L。从昨天(以前正常)开始发现,手机WIFI(有时还有流量) 莫名其妙的被自动开启。

起初分析的原因是:安装了不良软件,因此,卸载了除微信以外的所有软件。可是,问题,还是存在:手机WIFI(有时还有流量) 还是莫名其妙的被自动开启;

鉴于上述的方法未解决问题,因此,就 恢复出厂设置(拔掉了外部存储卡)。可是,问题还是依旧存在:手机WIFI(有时还有流量) 还是莫名其妙的被自动开启(未插外部存储卡);

晕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 WIFI(有时还有流量) 莫名其妙的 被自动开启 呢 ?

百思不得其解 ,因此 来求助 各位大侠 !还请 不吝指点 !

谢谢!

说明:
1. 酷管家->隐私安全->权限控制->启用WLAN->9款软件的权限 均为 禁止 状态;
2. 酷管家->隐私安全->权限控制->开启移动网络->9款软件的权限 均为 禁止 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卓特色就是与机斗,其乐无穷
可以网上去找找教程啥的,看看怎么关掉

说的太形象了,谢谢

网友B:
这个功能和以下有关
1 wlan+ 功能  根据wlan网络和移动数据网络信号强度 自动判断用哪个
2 设置里面 禁止软件后台运行 熄屏 软件全部关闭 这个是关键
3 开着wifi 跑点流量 有没什么的咯 可以容忍,顶多费点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能和以下有关
1 wlan+ 功能  根据wlan网络和移动数据网络信号强度 自动判断用哪个
2 设置里面 禁止软 ...

貌似楼主说的不是后台程序偷跑流量,而是wifi开关和流量开关会被莫名其妙的偷偷打开了。就好像你的车,明明是上了锁的,但是你并没有开锁,但是锁却自动被打开了?

网友D:
装个杀毒软件,先杀一下,也许还有残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