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测出芯片的好坏

楼主(2016-12-15):
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测出芯片的好坏?

网友A:
重新取下芯片 焊其他好的芯片来验证。

网友B:
对照1611芯片手册仔细检查bsl各个引脚连接是否正确,感觉焊接的话芯片不是那么容易坏。

网友C:
不能下载程序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应该有对应的错误信息,楼主最好说清楚点,以便大家能帮你

网友D:
我用的都是买的最小系统板,也焊过一个,但空板子也是买的现成的,所以也给不了建议。。

网友E:
建议楼主自己再好好检查一下吧,先检查硬件,然后下载工具是否合适,一步步来。

网友F:
楼主 你这个是焊接有问题吗?

网友G:
拆下来扔掉,焊一个好的上去。。。。。它现在是好的了。

网友H:
只能是换芯片试试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取下芯片 焊其他好的芯片来验证。

这样感觉很麻烦,感觉太麻烦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都是买的最小系统板,也焊过一个,但空板子也是买的现成的,所以也给不了建议。。 ...

那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多谢大家。

网友I:
查看一下芯片的是不是电源有问题吧

网友J:
只能通过其他芯片来进行测试看看。

网友K:
这好像没有好的办法吧,只有换芯片了。

网友L:
看你测什么类型的芯片了,是单片机类,还是存储颗粒类都不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