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内部的通用寄存器和内部RAM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6-12-15):
单片机内部的通用寄存器和内部RAM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说到底就是效率,最高的是ACC(但有些MCU没有这个),其次是寄存器(比如R0),再其次是RAM(有些MCU分的很细,比如51)

网友B:
ACC,R0这些都公用资源,大家都可以用,一般也必须要用,如果用C写程序,一般可以不考虑ACC,R0的用法,这是编译器的事。

网友C:
如果用汇编,对ACC,R0的使用就是体现功力了,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参照编译器对ACC,R0使用原则。。

网友D:
静态变量在各个任务切换时保存不变,也就是说静态变量不管执行的是那段程序,都在RAM里占据一个位置。

网友E:
任务切换当然只需要保存公用资源。。

网友F:
要是定义的过多的外部变量,超过了RAM的范围,编译器能检查出来吗?

网友G:
堆栈用的就是RAM,如果你定义变量过多,那你程序里面堆栈空间就很少

网友H:
RAM就是内部运行的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