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数码管就是不亮

楼主(2016-12-15):
我用的是共阳极数码管,数码管管叫上都出现了该出现的电平但是数码管就是不亮,大家帮忙想想问题可能出现在哪儿?

网友A:
属性改为digital试试看。。。

网友B:
直接在PROTEUS里,先测试一下一端接地,一端通过小电阻接电源。看亮否?
如果亮,可能是单片机的问题,比如IO没有设置为OUT。

网友C:
我弄了一个小的程序数码管亮而且延时程序跟现在这个程序的延时是一样的。
并且数码管的电平都是对的。但数码管死活不亮!

网友D:
一个都不亮吗?你先测出来每个管脚是什么端口才行啊。我当年就是一个一个测的。

网友E:
单步执行一下吧,看看能不能显示,应该是送段段码和位码的问题。

网友F:
一般要先关com端然后送显示码,再开com端。

网友G:
你用万用表测量了吗?

网友H:
建议看一下你的数码管的电路?

网友I:
在protues里仿真不用设置单片机呀,它不是都是设置好的吗?

网友J:
看一下你的数码管的电路?

网友:
楼主用的PROTEUS???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K:
如果过出现了该出现的电平,应该亮的,除非你数码管坏了(也不排除弄错了引脚)。
共阳,要求公共端接高电平,其他端接低电平,并且高低电压差要超过一定电压,红绿电压不一样。
先不要管显示内容对不,先亮几段吧,可以用5V电源加1K电阻,测量数码管是否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