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an总线问题

楼主(2016-12-15):
can总线问题,200米用两个节点测试,正常,7个节点测试的时候就会出现丢包现象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节点引入了干扰

网友B:
你传输速度多快的 上网查查理论传输距离和速度关系表

网友C:
线路有阻抗匹配的,节点增多肯定有变化的。加终端匹配电阻了吗?线路长度?接线方式等都有影响。

网友D:
电压提高些

网友E:
降低到125k试试吧  理论值可能在实际中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