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C1800V 的两个接线柱之间的绝缘距离

楼主(2016-12-15):
(无正文)

网友A:
接线柱是安装在绝缘的电路板上还是安装在仪器金属面板上?环境不同,距离要求也不同

网友B:
你说的这个应该是爬电距离吧。看看国标有什么规定没有

网友C:
那就主要是考虑爬电距离。
必要时,电路板上开缝,可以增加爬电距离。

网友D:
在 GB/T 2900.18-1992 电工术语 低压电器 标准中对爬电距离有这样的定义:爬电距离 具有电位差的两导电部件之间沿绝缘材料表面的最短距离。

网友E:
应该是爬电距离的,必须要大于爬电距离。这个应该属于电气的范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