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起点三天搞定物联网--多种通讯方式+传感器(连载)

楼主(2016-12-15):
零起点三天搞定物联网--多种通讯方式+传感器(连载)

教程为大家介绍目前物联网最常用到的三种通讯方式(GSM/GPRS,WIFI,有线以太网),还有常用的传感器(温湿度,光强,GPS,CO2等),最重要的是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技术的应用领域(智能家居,智慧农场,24小时环境监测系统等),物联网核心技术,如何利用多种通讯方式,将温湿度等传感器数据传到服务器,还有如何将温湿度等传感器数据直接发送到手机和PC。这就是目前常用的点到服务器和点到点的功能。完整教程会尽快完善,大家有什么批评和建议,欢迎交流。

第29章 风速传感器   ---  风速监控系统,远程获取数据,控制上报时间频率等
第28章 CO2传感器           ---  温室CO2监控系统,远程获取数据,控制上报时间频率,远程控制温室通风
第27章 气体传感器   ---  智能安防系统,实时监测酒精、甲烷等气体浓度,可通过手机、PC实时查看
第26章 数字光强度模块   ---   高精度防晒监控系统,光照强度过高,及时报警
第25章 PM25模块   ---   环境监测系统,可配合太阳能模块,24小时监测环境PM2.5的值,并可通过手机、PC查看
第24章 WIFI点对点通信功能   ---
第23章 WIFI smartconfig功能   ---  智能设备快速接入路由器技术
第22章 WIFI透传功能   ---   环境监测系统,将温湿度数据传输到指定服务器
第21章 WIFI模块       ---   对WIFI模块进行详细讲解
第20章 有线以太网点对点通信功能   ---   家庭温湿度监控系统,利用有线LAN,24小时监测温湿度,并实现自主控制,也可通过手机\PC设置
第19章 有线以太网透传功能   ---   环境监测系统,将温湿度数据传输到指定服务器
第18章 有线以太网模块      ---    对以太网模块进行详细讲解
第17章 2G3G4G点对点通信功能   ---    家庭温湿度监控系统,利用GSM/GPRS,24小时监测温湿度,并实现自主控制,也可通过手机\PC设置
第16章 2G3G4G透传功能         ---   环境监测系统,将温湿度数据传输到指定服务器
第15章 2G3G4G无线模块             ---    GSM模块进行详细讲解
第14章 GPS北斗模块           ---   车辆定位系统,可以通过服务器/手机端/PC端进行查看
第13章 RFID模块                   ---         智能物流管理系统
第12章 470MHZ无线通讯模块   ---   儿童防丢设备,当儿童脱离监护人距离开始报警
第11章 加速度传感器模块     ---   ATM防盗系统,监测位置有变化及时报警
第10章 超声波测距传感器           ---   智能玩具小车,通过检测和儿童距离实现人机互动
第9章 温度和温湿度传感器           ---   智能温室常用传感器
第8章 ADC模拟光强传感器LED开关继电器直流步进电机   ---   多功能模块,可与环境监测,智能家居等系统一起学习,实现智能闭环控制。
第7章 EEPROM读写   ---   掉电保护数据不丢失
第6章 定时器功能   ---   家庭定时通风系统
第5章 串口打印功能 ---   通过串口传输打印数据
第4章 App程序简要说明
第3章 烧录第一个应用程序
第2章 编写第一个应用程序LED闪灯程序
第1章 教程指导前沿

另附:
教程范例注释
教程库函数说明

楼主(2017-03-16):
第17章 2G3G4G点对点通信功能   ---    家庭温湿度监控系统

实现功能:通过温度湿度传感器,并将家庭的温湿度数据利用GSM/GPRS传输到手机端或者PC端。并可以远程控制上报时间和上报频率,还可以将数据发送给多个手机端和PC端,还可以连接继电器,提前设定好温度湿度变化范围,实现家庭环境的智能化管理。
设计流程及代码分享:
本次开发是以SK3提供的库函数和点对点功能为基础(有服务器的也可以使用点到服务器的功能),利用GSM模块将采集温湿度等信息传输到手机端。
设计硬件:SK3物联网开发套件,DH11模块

软件平台:KEILC,BBC软件

先用SK3配套的BBC软件(手机端PC端都可以)申请两个BBC账号,登陆手机或者PC端BBC将两个BB号互相加为好友,一个做发送用写在para0,para1发送BB号的密码,para2要接收数据的BB号,para3数据多长时间上报一次,para4和para5是开始工作的时间和结束工作的时间。
初始化系统参数,将一些数据写入EEPROM中,打开GSM模块电源,对GSM模块进行初始化,对点对点功能进行初始等。

还有就是通过短信或者GPRS远程修改上报时间,上报频率和工作时间的代码这部分代码就放到附件中了,全部的代码和库函数,SK3硬件原理图,BBC软件,大家可以在最后自行下载,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交流!
相关程序库函数程序说明及硬件原理图:

智能温湿度系统程序及智能手机端软件:

楼主(2016-12-19):
第1章教程指导前沿
     本章节主要是说明一下程序架构和程序之后用到的工具,在之后的讲解中,教程会按照不同模块不同功能一个章节进行组织,大家需要实现什么功能,可以直接跳转到该章节阅读。各个章节主要讲解程序思路,基本结果、具体功能代码分析,注意事项等。程序代码会附录每一章之后。
      具体功能代码分析,大家可参阅文档教程例注释.docx,如果需要某个函数具体功能,请参阅文档教程库函数说明.docx。(文件第一帖附录
1.1
目录组成
大家下载程序附录,解压之后,会是一个文件夹,文件夹下,各个目录功能说明如下:
clean.bat,执行,会清除编译产生的临时文件
auto.bat,执行,用于开发人员自动编译所有工程,包括 lib测试工程(App_xxx)
App_xxx,对各个模块,调用lib的测试工程
inc,各种模块头文件的存放目录
Lib_out目录,存放编译出来的模块lib文件
open_src目录,存放各种开放源码的目录
output目录,存放各个工程自动编译产生的文件,使用auto.bat生成的hex文件都在此目录下
platform目录,存放平台相关的文件
大家所有操作都应在此目录下进行。

1.2 工具说明
本平台开发工具基于Keil_C,本平台下载hex文件到SK3的工具基于STC-ISP,服务器端软件,PC端和手机端软件。(相关工具会放在教程贴)
             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讨论交流!

楼主:
2章 编写第一个应用程序LED闪灯程序
验证功能:控制LED闪烁
试验目的:学习用控制器的通用IO口控制外部开关量
硬件试验环境:SK3物联网开发套件(51单片机平台)
代码如下//先添加相关库函数  可到Lib_out目录中添加
/* include files */
#include "header\config.h"
#include "..\inc\uart1.h"
#include "..\inc\uart1_rxbuf.h"
#include "..\inc\timer0.h"
#include "..\inc\common.h"
#include "..\inc\gp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void)
{
    INT8U i;
    INT8U dbuf[80];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nitial gpiostruct
    INTERRUPT_DISABLE();
    UART1_RxBufInit();
    Timer0_Init(MAIN_Fosc);                //初始化定时器0,并开启定时器0中断
    Uart1_Init(MAIN_Fosc,UART1_BAUD);
    INTERRUPT_ENABLE();
    POWER_5V_Ctrl(P5V_ON);                //打开开发板5V电源
    printf("SK3  Version : %s\r\n", VERSION);
    SYS_Get_CPUID(dbuf);
    printf("CPU ID :%s\r\n", dbuf);
    SYS_DelayXs(1);
    printf("test LED\r\n");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Mode =GPIO_OUT_PP;        //推挽输出,职能做输出,根据具体电路,可能要串电阻以限制电流
    GPIO_Inilize(GPIO_P2,&GPIO_InitStructure);  //initial gpio
    for (i=0; i<10;)
    {
       LED_Ctrl(LED_ON);                  //Control LED on
       SYS_DelayXs(1);
       LED_Ctrl(LED_OFF);                     //Control LED off
       SYS_DelayXs(1);
    }
}
点亮LED灯详细教程及代码

网友A:
楼主你的库函数哪里有下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库函数哪里有下载呢?

每一个程序教程后面都有,你下载详细教程及代码,每个代码文件夹里都有Lib_out目录,存放编译出来的模块lib文件

网友B:
楼主 开发套件哪里买? 淘宝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 开发套件哪里买? 淘宝吗?

我见楼主写的是SK3物联网开发套件,应该是在淘宝买的,你搜索店铺,笔笔发信息技术就可以了,我同学用这个做过毕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开发套件哪里买? 淘宝吗?

嗯,可以的。

网友D:
楼主,我想问一下如何用PWM程序控制LED灯?

网友E:
这个也叫物联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想问一下如何用PWM程序控制LED灯?

你可以通过软件模拟pwm.在一定的频率的方波中,调整高电平和低电平的占空比,即可实现LED灯亮度控制。
要用51产生PWM去控制LED,首先要确定PWM的周期T和占空比D,确定了这些以后,可以用定时器产生一个时间基准t,比如定时器溢出n次的时间是PWM的高电平的时间,则D*T=n*t,类似的可以求出PWM低电平时间需要多少个时间基准n‘。

楼主:
                第3章 烧录第一个应用程序
验证功能:控制LED闪烁
试验目的:学习用控制器的通用IO口控制外部开关量
1.1硬件连接
把一根USB线转UART数据线连接到SK3主板,另外一端连接到电脑USB口1.1硬件连接
2.1USB线转UART数据线驱动程序安装与下载
(1)点击PL2303_Prolific_DriverInstaller_v110.exe安装文件

(2)点击”下一步”按钮
(3)软件安装进度条,此时不做任何操作
(4)点击”完成”按钮,至此USB转串口驱动安装完成
(5)成功后点击“完成”,重新启动电脑。如果更换一个新的USB口会出现同样的硬件安装对话窗口,请点击自动安装即可。
(6)安装完成后打开电脑设备管理器即可开到虚拟的串口如下,这时表示USB转串口驱动安装完成,可以使用USB线转UART数据线下载程序了。
(7)点击 STC_ISP_V6.85M 文件,打开界面如下,请按如下界面中的参数设置 STC_ISP 工具软件,如在 MCUType 下 拉栏中选择单片机型号、设置最高和最低波特率等. (这里以SK3物联网套件为例子,其他同理点击”打开程序文件”按钮,选择需要下载的.hex .bin 文件,这里选择的是“编写第一个应用程序 LED闪灯程序”编译所生成hex 文件
(8)USB 下载线插在 PC 机和 SK3 开发板上,系统会自动识别 SK3 开发板,到 PC 机的设备管理器中去查看开发板占用的那个 COM 口,然后在 COM 下拉选项中选中串口号
(9)点击Download 下载”按钮
(10)点击完“下载”按钮后, 等待 3 秒钟,然后拨动电源开关,给 SK3 主板上电,即可下载
(13)将第2章的LED生成的HEX文件下载完成后, 可用串口助手查看运行 log, 如下图, 接收缓冲区中, 选择“文本模式”查看 PC 收到的串口数据;发送缓冲区中,选择“文本模式”发视频那个串口数据;选择有效的串口号, 并设置波特率, 默认 115200bps; 选中“编程完后自动打开串口”前的复选框,则下载完成后,会自动打开设置的串口。点击“打开串口”,再给 SK3 重新上电,可以从接收缓冲区上看到输出的 log 信息,且此时 SK3 上的 LED 会一亮一灭
详细教程及相关软件:

网友F:
一个stc单片机的科普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叫物联网?

先从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后面会将一些物联网的教程。还有你觉得什么可以叫做物联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stc单片机的科普贴?

讲一讲物联网方面的知识,应用。先从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

网友F:
引用 楼主:
讲一讲物联网方面的知识,应用。先从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

其实单片机本身没什么复杂的,主要是周边的技术与应用,不是一朝一夕能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单片机本身没什么复杂的,主要是周边的技术与应用,不是一朝一夕能搞定的 ...

后面会讲解一下物联网相关应用给大家。

楼主:
第4章 App程序简要说明

这个章节主要为大家讲一下每个工程是怎么编排的,可以实现哪些功能,为大家总的概述一下

每个App_xxx都是一个工程目录,用Keil C打开App目录下的app_ex.Uv2,都可对工程进行编辑、编译。以下简明扼要的概括下各个App主要实现的功能。
1.App_470M_RX_10K
该程序主要实现470M的接收功能,接收来自另外一个470M设备发送的数据;注意两个470M设备的发送与接收速率必须一致,否则会接收不到数据。
2.App_470M_TX_10K
该程序主要实现470M的发射功能,将数据通过470M设备发送出去,使其他470M设备接收到该数据;注意两个470M设备的发送与接收速率必须一致,否则会接收不到数据。
3.App_AM2320
该程序主要实现对温湿度传感器AM2330的数据采集,间隔一定时间,从传感器中获得当前环境下的温度与湿度值。
4.App_BH1750
该程序主要实现对当前环境光强度的测量,间隔一定时间,从传感器中获得当前环境下的光通量。
5.App_Common
该程序主要实现对步进电机、ADC、LED、直流电机、继电器、按键的操作。学会控制步进电机进行正转、反转;学会ADC采样方法;控制LED亮灭;控制直流电机正转、反转;控制继电器闭合、断开;检测按键操作。
6.App_Diastimeter
该程序主要实现距离的测量功能,通过超声波方式测量当前到障碍物的距离。只能测量2cm-400cm。
7.App_EEPROM
该程序主要实现对EEPROM的操作。EEPROM是一个存储区,可以储存数据,且在断电的时候,保存的数据也不会丢失,但其进行读写需要的时间较长(毫秒级别)。该程序演示了将数据保存到EEPROM中;并读取EEPROM中的数据;以及对EEPROM中原有的数据进行更新操作。
8.App_Gas
该程序主要通过ADC采样检测气体浓度的相对值,通过插入不同的Winsen MQ系列传感器,采样烟雾、天然气、氢气、可燃气体、氨气等。
9.App_GPS
该程序主要实现了GPS获取当前经纬度数据的功能。延时了如何获取当前的GPS NMEA数据;如果用户对NMEA协议不了解,抑或不会解析,则可以直接调用库函数获取当前定位到的时间、经纬度、速度、日期信息。
10.App_Gsensor
该程序主要实现了获取加速度传感器在X、Y、Z轴上的分量。通过XYZ轴上的分量,用户可以知道当前的加速度值。
11.App_GSM
该程序主要演示了GSM的相关功能,初始化GSM,调用GSM_SMS_SendData发送英文短信给指定的手机号;调用GSM_GPRS_Connect连接到指定服务器上的指定端口号的TCP server;调用GSM_GPRS_SendData发送数据到TCP server;调用GSM_Send_GetCCED获取当前的基站信息;调用GSM_SMS_ReceiveData接收英文短消息;调用GSM_GPRS_ReceiveData接收服务器发送的数据。通过该程序,用户能学会通过GSM收发短信,及收发GPRS数据。
12.App_GSM_ADCLight
该程序在App_GSM的程序基础上,加入ADC采样功能,并将采样到的ADC数据,上报到服务器。
13.App_GSM_DHT11
该程序在App_GSM的程序基础上,加入DTH11温湿度采集功能,并将采样到的温湿度数据,上报到服务器。
14.App_GSM_DS18B20
该程序在App_GSM的程序基础上,加入DS18B20温度采集功能,并将采样到的温度数据,上报到服务器。
15.App_GSM_DTU
该程序主要演示通过SK3上的串口1发送数据到服务器上,并在串口1上显示从服务器收到的数据。先等待程序成功连接到指定的TCP server后,用户通过串口工具将数据发送给SK3;程序调用函数从串口1的缓冲区中取得数据后,再调用GSM_GPRS_SendData将数据发送到服务器上;当服务器发送数据后,通过GSM_GPRS_ReceiveData获取到服务器发送的数据,之后再调用串口1的发送函数,将数据发送给串口工具。
16.App_GSM_GPS
该程序在App_GSM的程序基础上,加入GPS功能,并将定位的经纬度信息,上报到服务器。
17.App_GSM_GSENSOR
该程序在App_GSM的程序基础上,加入Gsensor加速度功能,并将获取到的加速度信息,上报到服务器。
18.App_GSM_P2P
该程序演示了使用GSM进行点对点通信的步骤。初始化GSM之后,调用GSM_SelectFunction让GSM处于点对点模式;调用P2P_TransportSelect指定使用GSM进行点对点通信。P2P_Connect用于连接点对点通信服务器并且登录设备BB号;P2P_SendHeartBeat用于登录成功之后,定时向服务器发送心跳包;P2P_CheckConnect用于定时检查连接状态;P2P_SYNC_ServerTime用于定时和服务器同步时间信息;P2P_Is_CmdVld用于判断是否有配置命令;P2P_SendData用于发送数据;P2P_ReceiveData用于接收数据;该范例,还包含了如何使用EEPROM保存重要参数的方法;用短信修改参数;GSM硬件检测功能。发送传感器数据时,要按照指定的格式进行发送,该例中,演示了发送温度、湿度传感器数据的格式。
19.App_GSM_P2P_ADCLight
该程序演示了使用GSM进行点对点通信的步骤。初始化GSM之后,调用GSM_SelectFunction让GSM处于点对点模式;调用P2P_TransportSelect指定使用GSM进行点对点通信。P2P_Connect用于连接点对点通信服务器并且登录设备BB号;P2P_SendHeartBeat用于登录成功之后,定时向服务器发送心跳包;P2P_CheckConnect用于定时检查连接状态;P2P_SYNC_ServerTime用于定时和服务器同步时间信息;P2P_Is_CmdVld用于判断是否有配置命令;P2P_SendData用于发送数据;P2P_ReceiveData用于接收数据;该范例,还包含了如何使用EEPROM保存重要参数的方法;用短信修改参数;GSM硬件检测功能。发送传感器数据时,要按照指定的格式进行发送,该例中,演示了发送光感传感器数据的格式。
20.App_GSM_P2P_DS18B20
该程序演示了使用GSM进行点对点通信的步骤。初始化GSM之后,调用GSM_SelectFunction让GSM处于点对点模式;调用P2P_TransportSelect指定使用GSM进行点对点通信。P2P_Connect用于连接点对点通信服务器并且登录设备BB号;P2P_SendHeartBeat用于登录成功之后,定时向服务器发送心跳包;P2P_CheckConnect用于定时检查连接状态;P2P_SYNC_ServerTime用于定时和服务器同步时间信息;P2P_Is_CmdVld用于判断是否有配置命令;P2P_SendData用于发送数据;P2P_ReceiveData用于接收数据;该范例,还包含了如何使用EEPROM保存重要参数的方法;用短信修改参数;GSM硬件检测功能。发送传感器数据时,要按照指定的格式进行发送,该例中,演示了发送温度传感器数据的格式。
21.App_GSM_P2P_GPS
该程序演示了使用GSM进行点对点通信的步骤。初始化GSM之后,调用GSM_SelectFunction让GSM处于点对点模式;调用P2P_TransportSelect指定使用GSM进行点对点通信。P2P_Connect用于连接点对点通信服务器并且登录设备BB号;P2P_SendHeartBeat用于登录成功之后,定时向服务器发送心跳包;P2P_CheckConnect用于定时检查连接状态;P2P_SYNC_ServerTime用于定时和服务器同步时间信息;P2P_Is_CmdVld用于判断是否有配置命令;P2P_SendData用于发送数据;P2P_ReceiveData用于接收数据;该范例,还包含了如何使用EEPROM保存重要参数的方法;用短信修改参数;GSM硬件检测功能。发送传感器数据时,要按照指定的格式进行发送,该例中,演示了发送GPS传感器数据的格式。
22.App_GSM_P2P_GSENSOR
该程序演示了使用GSM进行点对点通信的步骤。初始化GSM之后,调用GSM_SelectFunction让GSM处于点对点模式;调用P2P_TransportSelect指定使用GSM进行点对点通信。P2P_Connect用于连接点对点通信服务器并且登录设备BB号;P2P_SendHeartBeat用于登录成功之后,定时向服务器发送心跳包;P2P_CheckConnect用于定时检查连接状态;P2P_SYNC_ServerTime用于定时和服务器同步时间信息;P2P_Is_CmdVld用于判断是否有配置命令;P2P_SendData用于发送数据;P2P_ReceiveData用于接收数据;该范例,还包含了如何使用EEPROM保存重要参数的方法;用短信修改参数;GSM硬件检测功能。发送传感器数据时,要按照指定的格式进行发送,该例中,演示了发送加速度传感器数据的格式。
23.App_GSM_P2P_TransportA
该程序演示了使用GSM进行点对点透传的步骤。初始化GSM之后,调用GSM_SelectFunction让LAN处于点对点模式;调用P2P_TransportSelect指定使用LAN进行点对点通信。P2P_Connect用于连接点对点通信服务器并且登录设备BB号;P2P_SendHeartBeat用于登录成功之后,定时向服务器发送心跳包;P2P_CheckConnect用于定时检查连接状态;P2P_SYNC_ServerTime用于定时和服务器同步时间信息;P2P_Is_CmdVld用于判断是否有配置命令;P2P_SendData用于发送数据;P2P_ReceiveData用于接收数据。该例需要和App_GSM_P2P_TransportB一起进行实验,两个SK3套件,一个套件下载App_GSM_P2P_TransportA,另一个套件下载App_GSM_P2P_TransportB;事先将两个套件的BB号互加为好友,以便可以互发数据;同时给两个套件上电,当两个套件的BB号成功登录后,套件A会定时的发送数据给套件B,同时显示套件B发送过来的数据;而套件B会定时的发送数据给套件A,同时显示套件A发送过来的数据。
实际上进行点对点透传,是基于BB号的,透传设备可以是SK3套件中的GSM、SK3套件中的WIFI、SK3套件中的LAN、BBC手机端、BBC PC客户端,这些设备两两组合都可以实现点对点透传功能。
24.App_GSM_P2P_TransportB
该程序演示了使用GSM进行点对点透传的步骤。初始化GSM之后,调用GSM_SelectFunction让LAN处于点对点模式;调用P2P_TransportSelect指定使用LAN进行点对点通信。P2P_Connect用于连接点对点通信服务器并且登录设备BB号;P2P_SendHeartBeat用于登录成功之后,定时向服务器发送心跳包;P2P_CheckConnect用于定时检查连接状态;P2P_SYNC_ServerTime用于定时和服务器同步时间信息;P2P_Is_CmdVld用于判断是否有配置命令;P2P_SendData用于发送数据;P2P_ReceiveData用于接收数据。该例需要和App_GSM_P2P_TransportA一起进行实验,两个SK3套件,一个套件下载App_GSM_P2P_TransportB,另一个套件下载App_GSM_P2P_TransportA;事先将两个套件的BB号互加为好友,以便可以互发数据;同时给两个套件上电,当两个套件的BB号成功登录后,套件A会定时的发送数据给套件B,同时显示套件B发送过来的数据;而套件B会定时的发送数据给套件A,同时显示套件A发送过来的数据。
实际上进行点对点透传,是基于BB号的,透传设备可以是SK3套件中的GSM、SK3套件中的WIFI、SK3套件中的LAN、BBC手机端、BBC PC客户端,这些设备两两组合都可以实现点对点透传功能。
25.App_LAN
该程序演示了使用以太网模块连接服务器,进行数据通信。在进行数据通信之前,需要配置好以太网模块的上网方式,一种是静态IP,另一种是固定IP方式上网。当以太网模块有一个有效的IP地址、DNS服务器地址后,调用LAN_InitSocket先初始化TCP连接,之后再调用LAN_TCPConnect连接到TCP server;
26.App_LAN_DTU
该程序主要演示通过SK3上的串口1发送数据到服务器上,并在串口1上显示从服务器收到的数据。先等待程序成功连接到指定的TCP server后,用户通过串口工具将数据发送给SK3;程序调用函数从串口1的缓冲区中取得数据后,再调用LAN_SendData将数据发送到服务器上;当服务器发送数据后,通过LAN_ReceiveData获取到服务器发送的数据,之后再调用串口1的发送函数,将数据发送给串口工具。
27.App_LAN_P2P
该程序演示了使用LAN进行点对点通信的步骤。初始化LAN之后,调用LAN_SelectFunction让LAN处于点对点模式;调用P2P_TransportSelect指定使用LAN进行点对点通信。P2P_Connect用于连接点对点通信服务器并且登录设备BB号;P2P_SendHeartBeat用于登录成功之后,定时向服务器发送心跳包;P2P_CheckConnect用于定时检查连接状态;P2P_SYNC_ServerTime用于定时和服务器同步时间信息;P2P_Is_CmdVld用于判断是否有配置命令;P2P_SendData用于发送数据;P2P_ReceiveData用于接收数据;该范例,还包含了如何使用EEPROM保存重要参数的方法。发送传感器数据时,要按照指定的格式进行发送,该例中,演示了发送温度、湿度传感器数据的格式。
28.App_LAN_P2P_TransportA
该程序演示了使用LAN进行点对点透传的步骤。初始化LAN之后,调用LAN_SelectFunction让LAN处于点对点模式;调用P2P_TransportSelect指定使用LAN进行点对点通信。P2P_Connect用于连接点对点通信服务器并且登录设备BB号;P2P_SendHeartBeat用于登录成功之后,定时向服务器发送心跳包;P2P_CheckConnect用于定时检查连接状态;P2P_SYNC_ServerTime用于定时和服务器同步时间信息;P2P_Is_CmdVld用于判断是否有配置命令;P2P_SendData用于发送数据;P2P_ReceiveData用于接收数据。该例需要和App_LAN_P2P_TransportB一起进行实验,两个SK3套件,一个套件下载App_LAN_P2P_TransportA,另一个套件下载App_LAN_P2P_TransportB;事先将两个套件的BB号互加为好友,以便可以互发数据;同时给两个套件上电,当两个套件的BB号成功登录后,套件A会定时的发送数据给套件B,同时显示套件B发送过来的数据;而套件B会定时的发送数据给套件A,同时显示套件A发送过来的数据。
实际上进行点对点透传,是基于BB号的,透传设备可以是SK3套件中的GSM、SK3套件中的WIFI、SK3套件中的LAN、BBC手机端、BBC PC客户端,这些设备两两组合都可以实现点对点透传功能。
29.App_LAN_P2P_TransportB
该程序演示了使用LAN进行点对点透传的步骤。初始化LAN之后,调用LAN_SelectFunction让LAN处于点对点模式;调用P2P_TransportSelect指定使用LAN进行点对点通信。P2P_Connect用于连接点对点通信服务器并且登录设备BB号;P2P_SendHeartBeat用于登录成功之后,定时向服务器发送心跳包;P2P_CheckConnect用于定时检查连接状态;P2P_SYNC_ServerTime用于定时和服务器同步时间信息;P2P_Is_CmdVld用于判断是否有配置命令;P2P_SendData用于发送数据;P2P_ReceiveData用于接收数据。该例需要和App_LAN_P2P_TransportA一起进行实验,两个SK3套件,一个套件下载App_LAN_P2P_TransportB,另一个套件下载App_LAN_P2P_TransportA;事先将两个套件的BB号互加为好友,以便可以互发数据;同时给两个套件上电,当两个套件的BB号成功登录后,套件A会定时的发送数据给套件B,同时显示套件B发送过来的数据;而套件B会定时的发送数据给套件A,同时显示套件A发送过来的数据。
实际上进行点对点透传,是基于BB号的,透传设备可以是SK3套件中的GSM、SK3套件中的WIFI、SK3套件中的LAN、BBC手机端、BBC PC客户端,这些设备两两组合都可以实现点对点透传功能。
30.App_PM25
该程序主要实现对当前环境中的PM2.5浓度进行测量。通过该库函数,用户可以测量PM1.0,PM2.5,PM10浓度值。注意该传感器测量一次所需时间是2S左右。
31.App_RFID
该程序主要演示了基于RFID的白卡相关操作如:检测白卡靠近与离开、读取白卡数据、保存白卡数据、读取卡号ID。
32.App_TeaEncryptDecrypt
该程序演示了TEA加解密。选定加密用的key,调用TEA_encrypt将原始数据转换为密文数据;选定解密用的key,调用TEA_decrypt将密文数据转换为原始数据。在数据传输的过程中,对数据进行加密传输,能有效的保证数据安全性。
33.App_Temperature
该程序主要实现DS18B20的温度采集,获取当前环境下的温度值。
34.APP_TemperatureHumidity
该程序主要实现对温湿度传感器DHT11的数据采集,间隔一定时间,从传感器中获得当前环境下的温度与湿度值。
35.App_Timer0
该程序主要演示了定时器相关函数调用,如获取当前系统时间(毫秒、秒、分钟),延时函数(毫秒延时、秒延时、分延时),超时判断
36.App_Uart1
该程序主要演示了串口1的操作,通过串口工具往SK3发送数据,SK3收到数据后,回发给串口工具进行显示。
37.App_Wifi
该程序演示了使用WIFI模块连接服务器,进行数据通信。在进行数据通信之前,需要将WIFI模块与路由器建立连接,本例中,通过调用WIFI_JoinAP加入到指定的WIFI热点;WIFI模块获取到有效IP后,调用WIFI_Connect连接服务器,调用WIFI_SendData发送数据到服务器,调用WIFI_ReceiveData接收服务器数据。
38.App_Wifi_DTU
该程序主要演示通过SK3上的串口1发送数据到服务器上,并在串口1上显示从服务器收到的数据。先等待程序成功连接到指定的TCP server后,用户通过串口工具将数据发送给SK3;程序调用函数从串口1的缓冲区中取得数据后,再调用WIFI_SendData将数据发送到服务器上;当服务器发送数据后,通过WIFI_ReceiveData获取到服务器发送的数据,之后再调用串口1的发送函数,将数据发送给串口工具。
39.App_Wifi_P2P
该程序演示了使用WIFI进行点对点通信的步骤。初始化WIFI之后,调用WIFI_SelectFunction让WIFI处于点对点模式;调用P2P_TransportSelect指定使用WIFI进行点对点通信。P2P_Connect用于连接点对点通信服务器并且登录设备BB号;P2P_SendHeartBeat用于登录成功之后,定时向服务器发送心跳包;P2P_CheckConnect用于定时检查连接状态;P2P_SYNC_ServerTime用于定时和服务器同步时间信息;P2P_Is_CmdVld用于判断是否有配置命令;P2P_SendData用于发送数据;P2P_ReceiveData用于接收数据;该范例,还包含了如何使用EEPROM保存重要参数的方法。发送传感器数据时,要按照指定的格式进行发送,该例中,演示了发送温度、湿度传感器数据的格式。

楼主:
40.App_Wifi_P2P_TransportA
该程序演示了使用WIFI进行点对点透传的步骤。初始化WIFI之后,调用WIFI_SelectFunction让WIFI处于点对点模式;调用P2P_TransportSelect指定使用LAN进行点对点通信。P2P_Connect用于连接点对点通信服务器并且登录设备BB号;P2P_SendHeartBeat用于登录成功之后,定时向服务器发送心跳包;P2P_CheckConnect用于定时检查连接状态;P2P_SYNC_ServerTime用于定时和服务器同步时间信息;P2P_Is_CmdVld用于判断是否有配置命令;P2P_SendData用于发送数据;P2P_ReceiveData用于接收数据。该例需要和App_WIFI_P2P_TransportA一起进行实验,两个SK3套件,一个套件下载App_WIFI_P2P_TransportB,另一个套件下载App_WIFI_P2P_TransportA;事先将两个套件的BB号互加为好友,以便可以互发数据;同时给两个套件上电,当两个套件的BB号成功登录后,套件A会定时的发送数据给套件B,同时显示套件B发送过来的数据;而套件B会定时的发送数据给套件A,同时显示套件A发送过来的数据。
实际上进行点对点透传,是基于BB号的,透传设备可以是SK3套件中的GSM、SK3套件中的WIFI、SK3套件中的LAN、BBC手机端、BBC PC客户端,这些设备两两组合都可以实现点对点透传功能。
41.App_Wifi_P2P_TransportB
该程序演示了使用WIFI进行点对点透传的步骤。初始化WIFI之后,调用WIFI_SelectFunction让WIFI处于点对点模式;调用P2P_TransportSelect指定使用LAN进行点对点通信。P2P_Connect用于连接点对点通信服务器并且登录设备BB号;P2P_SendHeartBeat用于登录成功之后,定时向服务器发送心跳包;P2P_CheckConnect用于定时检查连接状态;P2P_SYNC_ServerTime用于定时和服务器同步时间信息;P2P_Is_CmdVld用于判断是否有配置命令;P2P_SendData用于发送数据;P2P_ReceiveData用于接收数据。该例需要和App_WIFI_P2P_TransportB一起进行实验,两个SK3套件,一个套件下载App_WIFI_P2P_TransportB,另一个套件下载App_WIFI_P2P_TransportA;事先将两个套件的BB号互加为好友,以便可以互发数据;同时给两个套件上电,当两个套件的BB号成功登录后,套件A会定时的发送数据给套件B,同时显示套件B发送过来的数据;而套件B会定时的发送数据给套件A,同时显示套件A发送过来的数据。
实际上进行点对点透传,是基于BB号的,透传设备可以是SK3套件中的GSM、SK3套件中的WIFI、SK3套件中的LAN、BBC手机端、BBC PC客户端,这些设备两两组合都可以实现点对点透传功能。
42.App_Wifi_SmartConfig
该程序主要演示了WIFI一键配置的功能,开启WIFI Smartconfig功能后,用我司提供的BBC手机APK中的一键配置功能,可以快速的让WIFI模块连接到指定的WIFI热点。

楼主:
第5章 串口打印功能

验证功能:如何通过串口发送或接收信息
试验目的:学习通过SK3的串口1与PC进行通信,输出log信息或是接收PC的数据
参考程序:请参见本教程最后面,可直接下载使用!
软件试验环境:KEIL C编译器下载链接
硬件试验环境:SK3物联网开发套件(51单片机平台)
SK3主板及其配套模块原理图和配套资料,教程后附录
1 Uart1
SK3主板上带有一个与PC通信的串口1,如下图,串口1通过USB转UART数据线与PC相连(图中黑色线)。通常情况,串口1用于SK3程序下载、log输出功能、与PC双向通信。

2试验方法
打开stc-isp软件,把USB转UART数据线连接好,在stc-isp软件中选择对应的串口号,设置波特率,使用“文本模式”接收和发送数据,然后打开串口,如图

1)下载SK3库函数的release版本,参考代码范例位于App_Uart1目录下,进入App_Uart1目录,确保已正确安装keil软件,双击app_ex.Uv2工程文件打开。

2)使用默认配置(右键单击Target 1,选择第二项,弹出配置对话框) 单击工具栏上的编译按钮(第三个)

3)在build窗口可以看到编译信息,如果有error,表示编译失败,需要查看代码确定错误原因;如果有warning,大部分warning可以忽略。

4)没有error,编译成功,会在当前目录下面生成一个uart1.hex文件

5将uart1.hex文件下载到SK3开发板中,运行并查看结果

6)该范例主要函数如下
a)初始化串口1,Uart1_Init()
b)初始化串口1的接收缓冲区,UART1_RxBufInit()
c)Printf(),打印信息
d)UART1_RxBufGet(),读取串口1的接收缓冲区
硬件资料原理图,详细教程,代码:

网友A(2017-01-18):
楼主有更新了,不错的教程,顶一个。

网友G:
楼主,我见你后面有点对点功能,这个是借用第三方平台吗?可以详细说一下吗?有APP软件可以使用吗?

网友H:
厉害,这么好的资料特别喜欢

网友D:
不错的资料 期待后面的教程

网友A(2017-03-17):
引用 楼主:
第17章 2G3G4G点对点通信功能   ---    家庭温湿度监控系统

实现功能:通过温度湿度传感器,并将家庭的温 ...

总算更新到 我想看的了 不错不错 支持一下  WIFI  有线LAN   PM2.5 。。。继续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