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rst脚上的低电压引起的复位

楼主(2016-12-15):
msp430f149,想通给rst脚低电平来控制复位,并且计数复位的次数,这个是否能实现,如何实现,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看器件手册,注意是否有复位标志位,有,用软件记录就是。

网友B:
把复位信号接到一个IO口,然后使用IO中断进行计数并保存,然后进行软件复位。

网友C:
可以做到的,就是多少次重启,多少次开关机都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D:
这个可以通过写入外部存储器

网友D:
楼主可以每次上电给eeprom写入一个加一的数据。

网友E:
可以的,每次上电,都给eeprom中加一计数。但是不好判断是上电复位还是软件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