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单片机实现的FIR滤波器C语言程序

楼主(2016-12-15):
基于MSP430单片机实现的FIR滤波器C语言程序

网友A:
FIR滤波算法好用吗?

网友A:
二次滤波算法应该简单一些。

网友B:
430的速度优势不强,滤波不是他的强项,不过简单的滤波还是可以的。

网友C(2017-02-16):
h[n]序列的整系数是用MATBLE设计出来的吗?

网友D:
这个msp430可以做简单的滤波算法就可以。

网友D:
现在FIR滤波感觉计算量也不少。

网友E:
数字信号处理(DSP)中经常使用的两种基本的滤波器之一

网友E:
FPGA做FIR滤波比较容易。

网友F:
实现的速度有多快?

网友F:
C语言实现滤波得根据采样速率有关系吧。

网友G:
硬件乘法器运行效率怎么样

网友G:
一般都是低通滤波器

网友H:
这个FIR还真是没有怎么用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个msp430可以做简单的滤波算法就可以。

做什么滤波算法?

网友I:
这是FIR滤波做什么信号处理?

网友I:
可以通过DSP做FIR滤波设计。

网友J:
这个FIR滤波器效率怎么样

网友J:
就是一个去噪过程。

网友K:
信号的滤波处理这一块的还是蛮重要的。

网友L:
基于C的滤波算法分享是很不错的

网友M:
这个效果怎么样?

网友M:
FIR滤波器执行效率还可以。

网友N:
引用 网友B:
430的速度优势不强,滤波不是他的强项,不过简单的滤波还是可以的。

可以使用DSP的处理器做算法。

网友O:
引用 网友A:
FIR滤波算法好用吗?

中位值平均滤波

网友O:
引用 网友A:
二次滤波算法应该简单一些。

是二阶滤波算法

网友P:
FIR 滤波器是在数字信号处理(DSP)中经常使用的两种基本的滤波器之一,另一个为IIR滤波器.

网友Q(2019-09-18):
请问MSP430F5529的内部滤波器,R、C分别是多大?

网友R:
求:一个关于FIR带通滤波器的C语言设计程序 代码

网友S:
ti还有专门生成fir代码的软件

网友T:
求用C语言实现一个FIR数字低通滤波

网友U:
一段matlab低通滤波器程序,求改编成C语言

网友V:
要求用C做IIR和FIR的C语言实现

网友W:
数字滤波器可以由哪些器件实现?

网友X:
什么器件可以实现数字滤波功能吗?

网友Y:
利用msp430 G 2553 设计一个波形发生器

网友O:
c语言怎么编写设计fir数字滤波器

网友W:
MSP430G2553可以吗?

网友R:
请问如何用C语言实现低通滤波器

网友V:
二阶通用滤波器用C语言怎么编程

网友S:
问题比较复杂,最近本人也在研究数字滤波

网友U:
截止频率为5HZ的低通滤波器程序

网友T:
C语言数字滤波器难么

网友O:
用库函数编写出基于DSP的FFT算法和FIR滤波器

网友Y:
MSP430F5529是否可以对一个信号进行频谱分析

网友X:
需要超低功耗用MSP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