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压问题

楼主(2016-12-15):
单片机处理强电压, 在处理前进行分压,要求是一定比值的分压,比如说分压比定为30:1,而实际电压为180V,那么经AD处理的电压就只有6V而且你也可以通过这6V的电压推出实际的电压,这就是定分压比的做用,AD转换后,要与单片机内的参考电压值做比较。 现在主要是这个分压电路要怎样设计,。。。。哪位有好的建义?

网友A:
分压电路就是电阻分压。

网友A:
这么高电压可以通过线圈进行减压。

网友B:
强电压是多高的,肯定得先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