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电层plane分割出错问题

楼主(2016-12-15):
第一次设计四层板,对电源层和地进行分割,发现分割后里面出现了位置的区域,两个GND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了,删不掉,还有VCC里也有好几块不知道是怎么出现的,删不掉,求指教!谢谢了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黑色区域

网友A:
不熟悉 不要用负片
正片 想怎么铺都行

网友B:
有什么进展么,我也遇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进展么,我也遇到了

我重新定义了PCB外形,然后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