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 旋转编码器 电机测速

楼主(2016-12-16):
我用的板子是6410,搭载Linux系统,用pwm控制电机转速。但是对电机转速测量时选的是旋转编码器,编码器有A、B两路输出接到6410上,我查阅资料说利用GPIO,作为外部中断口对产生的脉冲数进行测量。到这边有点乱!卡住了!给点关于编码器测速驱动和测试的思路吧!跪求各位大神帮帮我

网友A:
旋转编码器出来的是正交信号。也就是A与B相是错位90度的信号;如果速度慢,比如10khz左右的信号。或许你的GPIO还可以识别,如果转速稍微提高点,估计你片子就识别不了了。这里给两点建议:
第一:看你的6410芯片是否有正交信号识别功能,如果有,你开启起来之后直接读取寄存器数值与方向即可(STM32F1以上的系列是有的);
第二:如果没有,你单独测量其中1路,在你需求的最快速度的情况下,你外部中断口读取的速度值与实际是否一致;如果不是,说明你的中断速度跟不上;
第三:最简单办法,你只是测量转速,你就测量A相即可,B相不管(只要分辨率足够你的要求);这样就是单独的一路信号,你就简单处理了吧。
第四:如果你的AB相有的出来是差分信号。那你就使用比如RS485之类的差分芯片将信号转换后接你的芯片识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编码器出来的是正交信号。也就是A与B相是错位90度的信号;如果速度慢,比如10khz左右的信号。或许你的G ...

嗯嗯,我想先简单的实现测速功能,以后的工作在看。之前想过第三种情况,被你一说有点思路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