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77D对寄存器写0来节省空间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12-16):
在TI的DSP例程中有下面一段内容:
        //Fill all registers with zeros. Writing to each register separately
        //for six GPIO modules would make this function *very* long. Fortunately,
        //we'd be writing them all with zeros anyway, so this saves a lot of space.

                gpioBaseAddr = (Uint32 *)&GpioCtrlRegs;
                for (regOffset = 0; regOffset < sizeof(GpioCtrlRegs)/2; regOffset++)
                {
                        gpioBaseAddr[regOffset] = 0x00000000;
                }

                gpioBaseAddr = (Uint32 *)&GpioDataRegs;
                for (regOffset = 0; regOffset < sizeof(GpioDataRegs)/2; regOffset++)
                {
                        gpioBaseAddr[regOffset] = 0x00000000;
                }
请问寄存器写0来节省空间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看代码的字面意思  是将寄存器当做 RAM来操作,以节省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代码的字面意思  是将寄存器当做 RAM来操作,以节省RAM

我是菜鸟,能说的再明白点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菜鸟,能说的再明白点不

变量 是RAM,部分寄存器也可以理解是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