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69I-DISCO】三:功耗测试

楼主:
上两个帖子:  【STM32F769I-DISCO】一:板卡硬件部分 ;【STM32F769I-DISCO】二:官方自带例程测试体验  ;已经可以看出不论是STM32F769I-DISCO的配置还是界面处理都很强悍,这个帖子就来实际测试下,强大的F7的功耗到底咋样

整个板子通过电脑的usb口供电

电压被拉到了4.88V,果断换独立的充电头

毕竟笔记本的usb口输出能力有限。拆下屏幕后,再来一测

电流立马下来了。
接下来再进行进一步测试,只测试F769I这颗片子的功耗。

STM32F769I-DISCO这块板子的供电选择很丰富,查看原理图可以发现,要想直接测试电流可不太容易实现,没有像nucleo一样预留跳线帽,不过办法还是有的,结合原理图

就是这个0 ohm的R109,如果把它给拆了,就可以通过这里测芯片的电流了。
也就是板子上的这个位置

因为没上风枪,用烙铁调到400多度的最高温度都拆了很久,因为下面的铺铜太给力了

测试设备:
HT1951万用表(5 1/2),测量范围是10nA到10A,有10mA、100mA、1A、10A四个量程,10A的最大分辨率是100nA。

测试软件:
keil 5.15+PWR_CurrentConsumption库工程

万事俱备,开始测试,分5个模式测试:
Sleep Mode、STOP Mode、STANDBY Mode、STANDBY Mode +RTC、STANDBY +SRAM

各个模式测量,

一:Sleep Mode

    - System Running at PLL (216MHz)
    - Flash 5 wait state
    - Instruction and Data caches ON
    - Prefetch ON
    - Code running from Internal FLASH
    - All peripherals disabled.
    - Wake-up using EXTI Line (USER Button)

测试结果:

Datasheet 中的数据:

基本和Datasheet 中的数据一致,不过真算下来应该高一点,这温度低得多

二:STOP Mode
    - RTC Clocked by LSI
    - Regulator in LP mode
    - HSI, HSE OFF and LSI OFF if not used as RTC Clock source
    - No IWDG
    - FLASH in deep power down mode
    - Automatic Wake-up using RTC clocked by LSI (after ~20s)

测试结果:

Datasheet 中的数据:

三:STANDBY Mode
    - Backup SRAM and RTC OFF
    - IWDG and LSI OFF
    - Wakeup using WakeUp Pin (USER Button )

测试结果:

Datasheet 中的数据:

四:STANDBY Mode +RTC
     - RTC Clocked by LSI
    - IWDG OFF and LSI OFF if not used as RTC Clock source
    - Backup SRAM OFF
    - Automatic Wake-up using RTC clocked by LSI (after ~20s)

测试结果:

Datasheet 中的数据:

五:STANDBY +SRAM
   - RTC Clocked by LSI
   - IWDG OFF and LSI OFF  if not used as RTC Clock source
   - Backup SRAM ON
   - Automatic Wakeup using RTC clocked by LSI (after ~20s)

测试结果:

Datasheet 中的数据:

测试完毕。
通过实际测试,可以看出确实达到了ST所宣称的较低静态功耗。

网友A(2016-12-21):
给力的测试

网友B:
功耗测试仪是在哪儿买的啊?但是你考虑除了开发板的核心板外,还有调试器的耗电了吗

网友B:
USB的功耗测试仪器是哪儿买的啊,给我个链接吧,我去看看贵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耗测试仪是在哪儿买的啊?但是你考虑除了开发板的核心板外,还有调试器的耗电了吗 ...

一个是整个板子耗电,一个是芯片自身功耗,至于你说的调试器单独耗电,这个测了也没实际意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的功耗测试仪器是哪儿买的啊,给我个链接吧,我去看看贵不贵。

私发你链接,这个有贵的有便宜的,我买的中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