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毂电机

楼主(2016-12-16):
我是一位新手,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我用48V锂离子电池接在60V3000w的控制器上,然后用控制器控制一个48V500W的轮毂电机,电机不转??控制器接线都是正确的,会不会是控制器功率太大,把电机搞烧了

网友A:
大功率控制器可以输出小功率,想想电网的功率多大,怎么没有把你的用电器全烧了?60V的控制器用48V供电可能是无**常工作的,好好看看控制器的使用手册。

网友B:
查一查控制器的欠压值是多少,一般都会有欠压保护的。另,你的控制器有报错系统吗?有的话去查一下是不是报错。

网友C:
我之前买的电动车控制器,48v的,欠压保护4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