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324N半波放大整流滤波后测量输出电压大小问题

楼主(2016-12-16):
小弟用上图的电路,用STM32写了个测量有效值的程序,运放输出端输出峰值为2V的半波时,用万用表直流档测的1.42V,单片机也显示1.42V,误差正常,可以忽略。但是运放输出端为峰值为3V的半波时,单片机和万用表测量都是2.43V,但是峰值为3V的半波,有效值应该为2.12V左右,误差变大,这是为什么,有什么方法能减小误差。

楼主:
测量点是滤完波后的二极管负极

楼主:
交流电为50HZ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LM324不是轨对轨,不能这么输入输出,输入输出的参考点不能是0v,而应该是2.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24不是轨对轨,不能这么输入输出,输入输出的参考点不能是0v,而应该是2.5v。 ...

但是我实际这样做也能达到半波放大的要求,还有为什么参考点要选2.5V

网友B:
你这个产品很堪忧

网友C:
这个电路应该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实际这样做也能达到半波放大的要求,还有为什么参考点要选2.5V

已经说过了LM324不是轨对轨运放,不能这么供电,用双电源或类似双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实际这样做也能达到半波放大的要求,还有为什么参考点要选2.5V

这样接法信号放大出来是失真的,才出来你在一楼讲的现象。

网友D:
电路失真了,输入3Vp-p,放大10倍反向。也就是30Vp-p,5V供电LM324,对不起,动态范围是0.3~3.5V左右。3V的P-P可以不需要运放了,有运放也是做射随起阻抗变换的,只要频率低于10K,mcu完全有能力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