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 芯片的AD引脚,直接接VCC是否可靠?

楼主(2016-12-16):
  目的是测量一下,芯片的供电电压。除了这个方法,不知还有其它更好的方法没?

网友A:
直接接,满量程了,测得不一定准吧;
你可以电阻分压下;

网友B:
那就是直接测VCC电压了,通常测量范围就是0到VCC。

网友C:
其实可以分压测也是不错的,如果用VCC,的话怕烧毁ADC。

网友D:
自己量自己,基准在哪?

网友E:
不能超过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