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原理》知识点注解——“引论”及其“预备知识”

楼主(2016-12-16):
我曾经强调过这些,这里仅以简单的“注解”形式再次强调一下,以供参考。

楼主:
电路理论植根于电磁学,所以其源头必须从电磁学中去找,这点毋容置疑。

关键在于是通过什么途径从电磁学中演变过来的? 其实,就是通过集总参数模型抽象而来的!

所以任何一本电路理论书籍的开篇都会告诉你,什么是集总参数元件和电路?这些集总参数模型与实际物理模型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近似相等。

网友A:
谢谢!从你的帖子中学到不少电路理论。

楼主:
上述这些就是电路理论的开篇引论,而却往往会被忽略。其实,忽略了这些“引论”,恰是学习电路理论的大忌!

楼主:
通过集总参数模型化后,一个空间连续的物理系统变成了仅存在离散关联关系的拓扑结构。而所有电磁参数都集总成一个个离散的参数。

楼主:
电磁理论中连续空间的麦克斯韦方程变成了拓扑网络上的基尔霍夫定律,而实际物理器件的物理特性被集总成了单一的一个参数!

楼主: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物理器件的特性是基于电磁理论和材料固体(或其它物态)自身物理特性。其中器件材料特性原理植根于《固体物理》(或其它的物态物理)!

由此可见,电路原理中的元器件特性很大程度上由其材料特性决定,这些都不能仅从电磁理论中获得。

电路理论中的器件参数有:电阻、电容和电感等。如果电阻为常数,则认为相应器件满足欧姆定律,而通常在一定的范围内能(近似)满足这个条件。这也是欧姆定律被广泛地应用的原因。

楼主:
下面,简单地罗列一下学习电路理论所需的一些基本预备知识:

1)高等数学

至少得会解基本的常微分方程。

2)线性代数

至少得会进行最基本的矩阵变换,会矩阵求解线性方程。

3)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自少知道基本的复数(或复变量)运算和最基本的积分变换(公式)。

4)慨率论与数理统计

至少知道最基本的随机分布以及相应的噪声分布。

5)图论

至少知道图中元素的基本术语以及图的基本矩阵表达形式。

楼主:
当然,作为电路理论的基础,你必须得熟悉电磁理论,这也是进一步拓展到分布参数电路的基础!

楼主:
由上各位能清楚地看到,电磁学固体物理数学(含图论)以及电路理论的关系。

网友B:
茅塞顿开,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