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stm8,option byte的问题

楼主(2016-12-16):
各位前辈,请问一下如果使用到多功能引脚,其中的一个功能比如tim2_ch1 。用stvd调试仿真的时候,是否还需要设置option byte 来使功能正常使用。
我记得用stvp下载程序的时候需要烧录option byte。那么stvd呢? 之所以有此一问,是因为我看的stm8资料中,用stvd写程序的时候从没有提及到option byte 。。。

楼主:
需要用 VP 烧录OPTIONS 然后在用vd烧程序才行。  以解决

网友A:
用STVP设置

网友A:
烧录时选项字节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