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实战经验】VBUS 引脚一段时间后管脚无法 正常工作的分...

楼主(2016-12-16):
VBUS 引脚一段时间后管脚无法 正常工作的分析和解决方法

问题:
问题由客户提出,客户在生产调试样机的时候,使用两周后发现几片样机出现VBUS 引脚在不
接USB 线的时候有3V 左右的电压的问题.

调研:
我们在确认了客户描述的现象后,对问题的样机做了以下分析 :
1. 去掉VBUS 周边所有电路.-->问题存在.
2. 更换MCU 做交叉验证.-->问题消失.
3. 使用软件对VBUS 引脚PA9 进行翻转.-->无法翻转.
因此怀疑VBUS 引脚已经损坏.
分析原理图电路后发现,由于增加了LDO,导致MCU 的GPIO 引脚PA9 比VDD 上电晚 :
根据我们的数据手册来看 :
GPIO 输入引脚不能超过VDD+4V,即当刚插上USB 时,PA9 的VIN=5V,而VDD=0V,则
VIN(5V)>VDD+4.0(4V),因此超过数据手册范围,可能损坏引脚功能.

结论:
由数据手册AMR 可以看出,我们在设计电路的时候需要避免VIN>(VDD+4.0v).

处理:
为了确保VBUS 引脚PA9 比VDD 后上电,我们可以考虑使用一个简单的逻辑电路(比如与门)来实现:
·当 VDD 上电电压达到3.3v 后才打开USB VBUS 输入到PA9 的开关.

对应PDF:VBUS引脚一段时间后管脚无**常工作的分析和解决方法
更多实战经验请看:【ST MCU实战经验汇总贴】

网友A:
原来如此,这样还容易导致VBUS坏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