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PWM方波控制9926A波形很差,这个管子的驱动电流需要多大?

楼主(2016-12-16):
我使用PWM推动9926A双NMOS,PWM 400Khz,幅度5V,空载时波形完美,250欧电阻对地,波形一样完美方波,只是幅度降为2V多。但是PWM连到9926A 栅极,波形立刻变得很差,去掉栅极限流电阻也一样。求助各位,应该怎么推这个管子。
如图,这是400K hz 50%占空比波形,管子本应该在0.5V开启导通,现在几乎整个波都在0.5以上,

楼主:
部分原理图

网友A:
哪里来的PWMH,PWML信号?MCU?

网友A:
这个管子的Qg值在10nC以内,很小的。看的的波形,就是驱动能力不够。
你要跑400K,两管并联,20nC最好在100nS内完成,电流需求是0.2A。留点安全系数,要0.5A。

网友A:
250欧,2V,8mA,差太多了。

网友B:
典型的没有考虑MOS管的电容;这么高的频率下,它相当一个小滤波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子的Qg值在10nC以内,很小的。看的的波形,就是驱动能力不够。
你要跑400K,两管并联,20nC最好在100 ...

是的。MCU,只有20mA的驱动能力。明白了,看来需要想办法增加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来的PWMH,PWML信号?MCU?

我用3401,3402或者8050,8055互补放大驱动全不行,请问,这两对的管子适合在这个电路中吗?

网友A:
应该可以用。电路贴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用。电路贴来看看?

搞好了,三极管是因为烧了,MOS管的电路焊错了,排除问题能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