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实战经验】窗口 看门狗启动时异常复位问题

楼主(2016-12-16):
窗口 看门狗启动时异常复位问题

前言
窗口看门狗(Window watchdog, WWDG),提供了一种在指定时间窗内刷新看门狗的功能。同时WWDG提供了一个提前唤醒中断,能够在WWDG计数器值降到触发复位的上一个值时触发。实际应用中,可以在此中断被触发时,刷新WWDG,并记录当前运行信息,以满足运行错误信息记录等功能需求。

问题描述
问题复现平台: STM3210E_EVAL板
                       IAR for ARM v7.70.1
问题复现程序: 基于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Project\STM32F10x_StdPeriph_Examples
问题描述:在应用开发过程中,WWDG开启后,WWDG的提前唤醒中断立即被触发,并且微控制器复位。

主要实现程序如下所示。
如流程图所示,在应用程序正常运行时,WWDG中断不会被触发。当程序跑飞等异常情况出现时,由于未能在及时刷新WWDG,导致WWDG中断事件被触发。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刷新WWDG,以免微控制器复位,造成运行信息被破坏,并保存运行信息以供错误分析。

问题分析
利用IAR以及ST-Link V2进行在线调试,在执行完WWDG_Enable(127) 指令后,WWDG寄存器值如下所示。
其中提前唤醒中断标志WDGA@WWDG_SR被置位,意味着提前唤醒中断触发。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存在刷新WWDG指令。此时计数器值T=0x7F@WWDG_CR不在窗口内(W=0x50@WWDG_CFR),而WWDG在非窗口中(不允许刷新阶段)重装载计数器值会导致复位,如下图所示。
经过验证,针对这种情况,有两个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一:
在使能WWDG之后清除提前唤醒中断标志位EWI@WWDG_SR,然后使能提前唤醒中断。如下所示。

解决方案二:
配置计数器装载值不大于窗口值。如下所示。
同时,需要确保唤醒中断的服务程序中存在中断标志位EWI@WWDG_SR判断语句,以避免异常。

总结
WWDG不仅提供了一种有别于独立看门狗的程序监测方法。同时提前唤醒中断的存在,也为故障信息的保存以及分析,提供了一种途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窗口看门狗的时钟源来源于PCLK1,在STOP、STANDBY低功耗模式下,WWDG功能被停止。

对应PDF:窗口看门狗启动时异常复位问题
更多实战经验请看:【ST MCU实战经验汇总贴】

网友A:
跟城主学习一下,城主的经验,我看是本版块最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