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上位机和下位机通信故障

楼主(2016-12-16):
我们公司仪器连接到电脑软件上,前面运行一切都正常,当测试完成,仪器将数据传到上位机后就出现问题了,按照理论当仪器上样品拔掉后电脑软件和仪器显示屏都要复位,但是都没有复位,而且电脑软件和仪器通讯断开了。后面我用自己的笔记本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想问各位大神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笔记本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B:
猜不出来

网友C:
抗干扰能力不行,
有可能是电源线引入的干扰,尤其是设备的电脑都用外接电源的时候。如果有一个设备轻微漏电,另外一个设备不漏电,那么漏电的设备就会通过通讯线向不漏电的设备流过电流,造成通讯异常。
笔记本用电池的时候,没有外接电源。
可以在通讯中间加一个隔离通讯。比如RS232和RS485都有隔离器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