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RT-THREAD移植AM335X问题

楼主(2016-12-16):
(无正文)

网友A:
RT-THREAD貌似不是ti的东东吧?没用过
应该是可以移植的,有人移植ucos到AM335X

网友B:
RT-Thread发行版里面都有 Beagle Bone 的移植了,自己针对硬件不同改改不就可以了?
有什么问题可以先在 Beagle Bone 上面调。

网友C:
怎么不用linux开发?

网友C:
移植ucos试试看。

网友D:
只要是开源的OS,满足硬件要求,就可以移植的,放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