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充放电激活的问题

楼主(2016-12-16):
做锂电池保护板,遇到关于激活线路的问题,首先,6~10节电池通用,充放电是同口的,负端保护模式。在休眠模式下,MOS是关断的,现在做激活时遇到一些问题,附件2个图中,第一个激活方式在配置电阻时考虑器件误差不易做到完全覆盖,第二种方式,在电池电压接近充电器电压时,插入充电器无法激活MOS。有没有其他办法啊,跪求!!!

网友A:
电池充电管理比较复杂用单片机或专用充电管理芯片。